[工仪] 简单拆机气体打火机。HPG885

楼主(2022-10-06):
多年的老物件了,只是充气阀漏气,估计应该是密封圈老化,淘宝也买不到,各位同道,哪位有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一次性打火机拆了看看,有加气孔的最好。

网友:
这打火机年头不少了漏气了吧

网友:
外壳值钱,里面高压容器塑料件。以前父亲爷爷家有过两三个,当时金属壳音乐防风打火机最贵,之宝打火机也挺贵的,可惜没气体打火机密封。

网友:
老古董了,小时候拆了不少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充气打火机,用一段时间都漏气,家里几个都这样,看着很好的打火机,就是不能用

网友:
你确定是充气阀内漏,而不是外面的橡胶圈漏?外圈好办,四氟密封带处理就好。

网友B:
感觉气体打火机不如煤油的耐用啊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阀芯漏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气体打火机不如煤油的耐用啊

现在的气体打火机是机身材质不好,基本都是锌合金的(现在普通煤油打火机材质也是锌合金的居多),而经典昂贵的煤油打火机材质有些是铜的,所以更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气体打火机是机身材质不好,基本都是锌合金的(现在普通煤油打火机材质也是锌合金的居多),而经典 ...

煤油打火机不是黄铜就是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煤油打火机不是黄铜就是不锈钢

低端的外壳也有用锌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气体打火机不如煤油的耐用啊

煤油挥发也挺快的

网友:
密封圈淘宝应该多得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充气打火机,用一段时间都漏气,家里几个都这样,看着很好的打火机,就是不能用 ...

密封圈的寿命不行,因为丁烷气体是有机物,能溶解橡胶有机物。所以会老化漏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密封圈的寿命不行,因为丁烷气体是有机物,能溶解橡胶有机物。所以会老化漏气 ...

有没有不怕腐蚀的密封圈?比如硅胶,据说能抗住绝大多数的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不怕腐蚀的密封圈?比如硅胶,据说能抗住绝大多数的腐蚀

有啊,但是很贵,所以厂家才不会给你装呢,你看家用的煤气的接头就不漏气!

网友:
也好办,从其它打火机拆

网友:
螺纹上整点螺丝胶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这确实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