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喜提一辆马六。。。。。。。。。。的四个车窗升降器电机

楼主(2022-10-06):
升降器电机属于马六易损件 设计缺陷 时间长了玻璃密封条发卡 尼龙齿轮不堪重负 断裂 电机都是好的 一次性产品 汽配商都是成箱成箱的进货...堪称发财电机 一百左右一个  我都集齐一辆车的了... 电磨计划还没有启动 因为 ... 做好了也吃灰 其实直接取掉螺旋头上个小夹头就可以了 电机可以直接手持 不用外壳 550电机 劲儿不小
前面拆过两个了 壳子已经扔了 今天在拆两个

网友A:
恭喜喜提一辆马六。。。。。。。。。。原来是四个车窗升降器电机

网友B:
车窗升降器

网友C:
这玩意贵 是因为没有量产起来,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喜提一辆马六。。。。。。。。。。原来是四个车窗升降器电机

哈哈哈嗝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窗升降器

是电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贵 是因为没有量产起来,不通用

汽车配件除了少部分 不可能通用的 同一车系 同大众 同丰田 别说车窗电机 空滤都不一样 尤其本田宝骏之类的 一个车一个空滤 样式都差不多 就给你稍稍改一点尺寸

网友D:
我的还好,10年的车龄了,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贵 是因为没有量产起来,不通用

我怀疑你是复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好,10年的车龄了,还没坏

运气不错 估计也快了

网友E:
万能的某宝不可能没有金属改进版齿轮吧。
这算是设计故意的,老大众也是塑料齿轮,但是平面对平面,接近20年的车都没见换过。

网友F:
恭喜恭喜,有新马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能的某宝不可能没有金属改进版齿轮吧。
这算是设计故意的,老大众也是塑料齿轮,但是平面对平面,接近20 ...

不知道 没有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有新马达了。。。

好玩好玩 装四个轱辘就是暴力小车了

网友G:
发财马达,发财电容

网友:
快定做个金属齿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不错 估计也快了

断齿的还有机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好,10年的车龄了,还没坏

去买罐表板蜡,给每个车窗玻璃轨道上喷喷,能让玻璃升降顺滑很多,减轻升降器负担,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财马达,发财电容

哈哈 发财电容 兄台说的可是定频空调压缩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