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简单的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10-06):
一个什么小孩玩具带来的充电器,两节电池串联充电模式,问题是现在玩具都是三节电池,剩下一节不能单独充电,想改一下成为并联模式,或者短接一节电池仓,看看能不能直接充电
wechat_upload1665028918633e53368831a
wechat_upload1665028920633e5338376ed

网友:
可以问问大神

网友:
改单节有点麻烦,有专用芯片从1到n节都可以充电,但两节分别充电得2块芯片,或者配合占位桶和开关在1-2节间切换,这个5v外供电芯片某宝很少要7-8元一片,感觉不划算。当然,可以使用傻充模式,双节并联每路用电阻和led给5v供电降压至1.44v,指示灯也有了,就是要注意要定时间充电

网友:
简单改可以用4056给3节串联充电,不过充不满

网友:
要注意要定时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USB口吗?

对的,就是5V通过8.3和4.7的电阻后,给串联的两节电池充电。

网友:
买个1块多的cn3085芯片,自己做个一到3节镍氢电池充电器。我2月份买的,到今天都没弄,太懒了,遥控电池没电了,就给他接两块太阳能版,加个肖特基放外面晒一天就有电了

网友:
谢谢节日拆机改造

网友:
这种小电流傻充估计直接改成并联电池插座就行,人工智能控制充电时间。愿意的话,改完后测一下充电电流多大,便于计算充电时间。

网友:
不好改,不如直接换新合算。

网友:
不好改,并且这个的质量性能也不值得

网友:
看外形肯定是2串镍氢充电,改并联充电,需要换弹簧位置,改降压板加限流电阻充电,镍氢充电板难找。

网友:
串联充电,偶尔应急使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