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3]U型儿童电动牙刷,型号PA-002

楼主(2022-10-06):
媳妇给娃买的牙刷,就用一次娃就不用了(难用不喜欢),闲置几个月了准备扔,扔前拆开看看。

媳妇要买,我拦不住,没法

整体外观

散热小风扇

底座全部

小型风扇

芯片,没查到

主体,没螺丝

超声波焊接,锤子伺候

裤子脱了

主体全部

电池,留着改装

唯一一个八脚芯片,还没印字

mos管

没查到,估计是充电相关的

两脚两色LED

马达通电试了下,不旋转,不往复转,就只有震动

全家福

走好不送

网友:
我家的两个小朋友小时候刷牙都是我用手指套着硅胶牙刷刚给他们刷,别看小孩咬人还是挺疼额

网友:
看着还行,不是振动马达

网友:
还算良心吧

网友:
没见过,很神奇

网友:
电机 好评  不是偏心电机

网友:
拆的够细致,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无线充电部分可以保留,以后改装小电器什么的用的上。

网友:
不建议儿童使用电动牙刷

网友:
儿童都用那么好的,我九几年小学时,用的都是手动牙刷,零几年见到的电动牙刷挺贵。无线充电感应线圈,留着拆飞线,电池没鼓包,可以修蓝牙小音箱。

网友:
底座和无线充电部分可以复用

网友:
如果是偏心电机那就是妥妥的智商税,还好不是

网友:
其实。。并不建议家长买这种U型牙刷。妥妥智商税。刷牙时要靠牙刷毛摩擦牙齿表面,把脏东西清理干净。这U型牙刷。。只是震动。没有用。

网友:
可惜了啊,漆包线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