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问大家一个关于如何选择笔记本的事?

楼主(2022-10-06):
孩子上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现在开始学c语言,制图等,需要电脑。这个专业该如何选择电脑呢?
看了一下京东,
联想小新16pro和华硕无双16,(12500h集显本)这个价格我能接收。
贵点的征服者y7000p和天选3(12500h+3050ti)这是独显本,价格7500左右,有点偏高。
个人感觉小新16pro还能接受,这个集显本对于这个专业,够用吗?12500h集显能剪辑视频吗?暂时不考虑3a游戏。华硕无双是OLED屏幕,会烧屏吗?
7500元的天选3孩子很喜欢,但是有点贵。

电瓶车的前刹片也废了,今天自己动手换了一副,很简单,拆下后直接用扳手压回活塞再装上就ok

网友:
个人不建议选择天选,我买之前看了一下天选,网卡被ssd压着,容易出现无线网络问题

网友:
我不喜欢美帝良心,换成HP的暗影精灵8por了,最起码觉现在用着得挺不错的

网友A:
大学生的电脑都是用来玩游戏的,课堂上教的根本用不着太大的算力,真想跑渲染这些弄个台式机秒杀本子多少条街...

网友:
对于学习来说集显足够了。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二手的工作站,除了外观可能不是那么好看外,性能肯定没问题。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最好买个延保服务,因为联想电脑的大一点芯片都是黑胶封死的,可维修性太低,坏了就是大几千换主板,做个延保放心一些吧。

网友:
买个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应该开学去问老师,然后下单最慢第二天到也不误事,跑这里问答案五花八门相当于没问。学习用途,没有外接显示器优选大屏幕,越大越好!

网友:
自己动手修车,省俩给孩子买本舍里

网友:
那啥想的就不用考虑了,道选 天选3,次选无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生的电脑都是用来玩游戏的,课堂上教的根本用不着太大的算力,真想跑渲染这些弄个台式机秒杀本子多少条街 ...

上个3D软件让你秒怂,再次点装几个PLC工程软件模拟起来能让你想睡

网友B:
800块淘一台大船货富士通S936海鲜水本(日文键盘,可以用键位纠正贴纠正)。i5-6300U处理器,4GB DDR4-2133(自个儿加一条8GB海鲜便宜拆机条),128GB SSD M2 2280 SATA(自个儿换个1TB海力士¥299  TLC颗粒)。屏幕:三星IPS 1920X1080。
  写个C语言,简单制图,算力足够了。读完大学当垃圾扔了也行(反正3C电子产品都不保值,现在更加【快消品】了)。要多强的算力呀❓❓

网友:
或者,¥一千块出头淘一台大船货富士通S937海鲜水本(成色近9新的现在大约这个价)。内存条自个儿加,SSD自个儿换一个1TB。
  富士通S937的处理器是i5-7300U,算力更强一些。

网友B:
“12500h集显能剪辑视频吗❓❓”————楼主问得不够精确。
  那得看你剪辑的是什么视频❓❓如1080p视频的话,800块淘一台大船货富士通S936海鲜水本的i5-6300U处理器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要剪辑4K视频、8K视频,那算力要求就高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0块淘一台大船货富士通S936海鲜水本(日文键盘,可以用键位纠正贴纠正)。i5-6300U处理器,4GB  ...

如果只是画图 C语言 我觉得我这70块钱的  同方S10U都够 I5 4250U 8+256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画图 C语言 我觉得我这70块钱的  同方S10U都够 I5 4250U 8+256 ...

¥70块,值了。
  现在的物价,¥70块也就买一斤好牛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00h集显能剪辑视频吗❓❓”————楼主问得不够精确。
  那得看你剪辑的是什么视频❓❓如1080p视频 ...

学校学生能干啥  配置高还不是为了打游戏 其实 我那I5 4250U都能打网游   70块钱买的二手笔记本  现在笔记本性能过剩 要不  闲鱼买个I7得了    上次买了台I7 4700HQ的笔记本150元  配个固态和16g内存速度飞起

网友:
华硕无双是OLED屏幕,会烧屏吗❓❓”————楼主问得好。OLED屏都会有烧屏的【风险】,具体就得看【概率】啦。
  总体而言,还是IPS液晶屏更加耐造,服役寿命更长(我自家的老DELL  22寸E-IPS屏CCFL背光的都服役快十四年时间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低频PWM调光的OLED屏累眼,对视力比液晶屏更不好……别读个几年大学最后肥了【爱尔眼科】和【眼镜店】。当然,还是老式CCFL背光的IPS液晶屏护眼。  最好的护眼方案:尽量少看3C电子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