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A9882+qca9563千兆POE AP拆机刷机

楼主(2022-10-06):
刚入手了一台1200M的未知品牌AP,说支持802.11AC,POE接口,高通9882+9563CPU,128M内存16M内存。
详情如下图:

拆开CPU散热器

只有一个POE口,看到网品旁边有个SW1的标,目测可能是DC供电口。可就是找不到RESET复位键跟TTL线刷口。
主板中间有6针的接口,上面写着TP1--TP4,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只有2个针脚之间有2V电压,其它针脚之间不带电压。

POE供电后有WIFI信号,但是进不了系统( 不知道IP),现在想重置,但找不到重置口,短接过网口旁边的触点还是没用,TTL触点也不确定是哪几个点。感觉这厂家搞复杂了呀这板。。。

网友:
这个厂家真是,连基本的都没有。故意不让你们玩。查查芯片的常用电路结构来看看哪里最可能是复位。

网友:
图太糊辣~按钮无效,有没有可能连下拉电阻都没装?拆了一个h3c的瘦ap和这个一样方案。如果可以,求提取个编程器固件研究。

网友(2023-04-17):
这么小的图片根本没法看清,想帮你也没有办法

网友:
其实IP倒是好找,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