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个墙插的扩展插排

楼主(2022-10-06):
一般来说,装修时候设置的墙插往往都不够用,用插排扩展几乎是唯一出路。
之前旧房时用了两个这种九孔明装插排背靠背用在插路由器之类(电视,路由器,猫,当贝,小爱等),搬了新家后,路由器那里重新整理安排,用了飞雕插排扩展,这对明装盒一个做成了插排备用,另一个,就是下面说的,我直接把插头做到盒子上,做成直插插排。

用三孔插头,直接把出线孔改大,插头刚好嵌入。

涂抹一点704,
线,零火线各用2根0.5平的线。地线单根0.5。

盖上后,还挺合适。

背面是以前两个插座合并时的泡沫双面胶
插座四周用透明胶贴过,残胶回头用除胶剂洗掉

这种多孔插座感觉挺实用的,还便宜。
当然用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山货大牌-国际电工。

网友:
你们都是这么又聪明又能干

网友A:
这是背背佳啊

网友:
构思不错,顶起来!

网友B:
用这个插排,换掉原来的不就行啦。

网友:
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插排,换掉原来的不就行啦。

这是明装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背背佳啊

这是啥梗?

网友:
创意不错,国际电工--大牌

网友C:
在一列,不容易同时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列,不容易同时插

小点充电器或者一般二脚插可以插三个没问题。大点的充电头只能插两个。正面两个插一个就会挡另一个

网友:
用胶掉下来容易触电,

网友:
辛苦装插座改造分享

网友D:
侧边有插位的明装墙插,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边有插位的明装墙插,第一次见

这种在山货里面很常见,标新立异嘛,但正牌子的确实不好买

网友E:
不错,以前见到过把电热淋浴器上的漏电保护器接上的。

网友F:
找多几个并排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以前见到过把电热淋浴器上的漏电保护器接上的。

其实可以做个指示灯,再装个船型开关。切孔太麻烦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多几个并排连起来。。。

完全可以的,用一根木条,几个盒子并排用螺丝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