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机械硬盘要被固态硬盘取代了吗?

楼主(2022-10-06):
机械硬盘 Vs 固态硬盘
我们知道,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有很大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二者之间的结构不同,如下图。

固态硬盘的主要部件有主控,NAND闪存以及DRAM缓存,而机械硬盘主要部件包括主轴,马达,磁盘,磁头,磁头臂等。
由于结构不同,二者的实现原理也不同。固态硬盘采用存储技术把数据放在NAND存储介质,然后通过地址寻址实现数据的读写。机械硬盘是通过磁头把信息写入磁盘。
与机械硬盘相比,固态硬盘要比机械有很多的优点:
(1) 抗摔。由于机械硬盘存在很多的机械部件,所以很容易受到碰撞或者震荡的影响。而固态硬盘没有机械零件,所以固态硬盘没有这方便的顾虑; (2) 读写性能快。SATA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可以达到500MB/s以上,PCIe固态硬盘读取速度可以达到2GB/s以上,而机械硬盘的读取速度只有100MB/s左右. (3) 噪音低。机械硬盘有很多零部件,所以在运行的时候有听到比较大的噪声,而固态硬盘运行时则部件安静.(4) 重量轻。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要轻很多。(5) 功耗低。因为少了机械部件,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的功耗相对较低。
为什么机械硬盘仍不能被取代?
第一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区别,也了解了固态硬盘相对机械硬盘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为什么,机械硬盘仍然被取代呢?小编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价格
这个因素也许是最为关键的因素。1TB的机械硬盘,价格只有299元。

而1TB SATA固态硬盘则要上千块,

如果换成1TB PCIe固态硬盘,价格更加吓人, 居然已经将近5千块软妹子。

2. 对固态硬盘的稳定性的担忧
虽然在固态硬盘的宣传上面,都会有标注对寿命的承诺,比如,下图所示,5年有限保修或者150TBW有限保修。这样的承诺,足以保证普通消费者可以顺利使用5年左右。

但是,根据目前很多消费者的反馈,大家会在自己电脑上选择机械硬盘+固态硬盘的组合方式。把系统装在固态硬盘,提升电脑运行速度,把关键数据都备份在机械硬盘上。
对于大家的担忧,小编也很理解,主要是,目前市面上买到的固态硬盘采用的都是TLC NAND。而TLC NAND的出错几率会较高。不过,现在主控厂商已经对TLC NAND的寿命进行了很多的优化措施,消费者对TLC NAND已经不那么的抗拒。
去年东芝首发公布了QLC NAND,并在最近的CES大会上展示出了QLC固态硬盘。这就说明了,QLC NAND即将走向市场。我们所知道的是,QLC NAND会TLC NAND更不靠谱。所以,QLC NAND的出现让消费者的担心更甚了。

结语
相比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具有很多的优势。机械硬盘凭借巨大的价格优势很难被取代,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都将处于共存的状态。
小编在此抛砖引玉,欢迎各位看官抛砖讨论,感谢!

网友:
应该是互补

网友: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种硬盘会共存。

网友A:
你在哪里抄的好多年前的文章了哟。           如果换成1TB PCIe固态硬盘,价格更加吓人, 居然已经将近5千块软妹子。    现在1T的也才300不到了,还5000

网友:
这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抄的好多年前的文章了哟。           如果换成1TB PCIe固态硬盘,价格更加吓人, 居然已经将近5千 ...

1TB海力士¥299  TLC颗粒

网友:
固态硬盘具有很多的优

网友:
我还是更相信机械硬盘,

网友:
感觉固态硬盘取代机械硬盘,就像当年磁芯存储被现在的RAM取代一样,是趋势

网友:
至少十年内是无法取代的

网友:
仓库盘机械  游戏盘固态

网友:
到现在还没用过固态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将取代机械硬盘

网友:
机械比较保险,不会一下就坏了,固态说坏就坏,重要资料可不敢放固态里面。

网友:
挖坟的文章,固态硬盘数据丢失的问题代表着不能机械硬盘

网友:
这种讨论没有多大意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作为磁记录存储设备,更古老的磁带机都没被淘汰,何况机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