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刚坏电动车充电器,问一下维修开关电源是隔离变压器安全还是灯泡大法安全

楼主(2022-10-06):
这辆电动车已经烧了4个充电器了,这次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痕迹,高压端有电,以前修电源炸过好几次,现在不敢修了怕了,买了一个盒子准备用灯泡大法,但是听说隔离变压器更安全,如果用50瓦的220v隔离变压器,不知道还会不会炸,请论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人生安全,灯泡是为了炸管,避免损失过大。
各有所长。如果有条件,可以2者都用。一般维修,只需要灯泡大法就行了

网友:
我用自耦变压器加隔离变压器加灯泡大法组合的方式,这样更安全。

网友:
找我的贴子,低压法更安全

网友:
两者安全保护的方式不同,保护的目的也不同

网友:
一般来说灯泡大法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维修,只需要灯泡大法就行了

网友:
灯泡大法避免炸管,闪下就灭,

网友:
如果只有隔离变压器,该炸哪里还是炸哪里。。

网友:
两个用途不同  隔离变压器保证安全 灯泡是防止炸鸡

网友A:
隔离是防止示波器探头接地夹与被测品短路和防止单手触电(双手触电要比漏保更危险)

我是漏保、灯泡

建议戴手套、单手测量,最好先连接好仪器再通电, 不带电测试最安全。

这些都是TB上卖的
没隔离有的有漏保

建议楼主加个漏保(总闸有个漏保,二个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是防止示波器探头接地夹与被测品短路和防止单手触电(双手触电要比漏保更危险)

这个好啊

网友:
灯泡太碍事了,我看着总是想到会把灯泡碰碎

网友:
最好两个都有,但用途不一样。

网友:
各有各用都用更好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串灯感觉好点

网友:
两种最后都要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是防止示波器探头接地夹与被测品短路和防止单手触电(双手触电要比漏保更危险)

我有时候手抖表笔捅错位置炸鸡机家里空开都跳了,想用50瓦的隔离变压器是因为电流只有0.4a,就算短路也不会炸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