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CBD518WS冷冻直流风机噪音求助

楼主(2022-10-06):
各位前辈们好:
电机与风扇运行强劲有力,风力风量正常。只是确切有震动噪音,因为,一开门噪音就没有了
拆解直观发现,震动日积月累,居然电机固定架中心孔,被磨出的白色粉末很多。
电机xy 轴,如图是靠黑色泡沫减震支撑

电机与固定架不是硬固定,可能设计为了切断震动的传导,用手可以几毫米临时动动电机位置,姑且叫虚动吧,可以短暂让震动消失。一会震动还会出现
下图是电机固定好以后,静止状态

下图,为转动起来样子,按下门边开关即可

前辈谁有经验和处理绝招,这是电机问题,还是减震固定问题,正确的解决路径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运行还正常可能是多垫几块泡沫行不行,如果是扇叶不平衡了就胶布粘贴调一下。

网友B:
参考车子做动平衡,扇叶上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还正常可能是多垫几块泡沫行不行,如果是扇叶不平衡了就胶布粘贴调一下。 ...

经验老道,降噪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车子做动平衡,扇叶上加配重

高屋建瓴,直击靶心

网友C:
换电机(累计使用超6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累计使用超6年)

这台已累计12年了,谢谢你的6年指标

楼主(2022-11-08):
       报喜,因祸得福,清0政策导致快递中断,新电机无法及时采购。死马当活马医,开始琢磨这个风机的噪音。
       用了四个橡皮筋,轴径前后两个固定位,电机与两块黑色海绵接触,都用缠绕橡皮筋缓冲,重新安装固定后,噪音居然完全消失了

       感谢,诸位前辈,感谢数码之家论坛

网友:
最好区分出是震动噪音还是电机主轴运转噪音,不安装架空运转判断要是电机轴端磨损的话最好更换电机,前者可以买块汽车隔音止振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