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简拆一台佳能MF4420N打印机

楼主(2022-10-06):
       有一台佳能MF4420N打印机,开机自检不通过,提示打开主电源,错误灯亮起,不能任何操作,网上搜了一下,佳能打印机出现这种故障挺多的,按照网上的介绍,切换到英文界面,可以显示错误代码E202-0002,查了一下,官方说这个代码意思是说扫描有故障,解决方法:先易后难,检查扫描头跟主板排线,换排线,换扫描头,换主板。于是拆开,简查了排线,测量没有断,重新插拔,清理插头,开机,涛声依旧,扫描头没法简查,买旧的代换也不一定就好,主控板就更没法简查,只能初步看没有烧坏痕迹,这些东西换下来也不便宜,况且换了也不一定好,机子比较老,十多年了。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全部换了排线,扫描头及控制板,故障还是依旧,又有人说0位传感器故障,但是不知道0位传感器在哪里,猜测是不是玻璃班上那个条条,这个条条看了一下,挺好的,也没问题,算了,先搁置,等有机会换些东西看看。
       另外,测量了主控板上的电源都正常,供给扫描头的电源也正常。

       开机自检的时候,扫描头出现绿光,来回动几下,最后停在玻璃板那个条条下面(就是图里红箭头指的),然后发红光,过几秒灯灭,机子显示故障,提示打开电源,同时故障灯也亮起。后来发现,把扫描头的排线拔掉,也出现同样的故障提示及相同故障代码。

外观

型号

故障提示

错误灯亮起

故障码

拆开,里面主控板

一些芯片

中国制造

反面,有两个芯片

这个红色箭头指条条的是不是0位传感器,这个条条看了一下,挺牢固的,没有松动。

谢谢观看!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修好了吗?

没有啊。

网友B:
找一下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维修手册。

找了,解决方法就是维修手册里面的

网友:
电路越复杂的设备对非专业维修人员来说越难修。

网友C:
扫描头能不能移动,好像是扫描头驱动或机械移动受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头能不能移动,好像是扫描头驱动或机械移动受阻。

扫描头可以移动,开机扫描头先移到最左边,然后右移,扫描头发绿光,然后再左移到边,然后又右移,停在玻璃板那个条条下面,然后扫描头发红光,熄灭出现故障码及亮错误灯

网友:
所以买网上那些皮实的机器

网友(2022-11-26):
盲猜,定影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