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大家看一个奇迹

楼主(2022-10-06):
出厂18年的铝壳锂电池,一直放着没管,今天找到它之后一量电压居然还有3.693V。不得不说之前的质量真是杠杠的。没鼓包,没饿死,保护板都没饿死。

日期是按外壳上的日期刚标注上去的。

网友:
比以前的酱油还是真酱油

网友:
这么好好的质量很少啊

网友:
这不科学,试下容量还有多少?

网友:
因为半电电压是最适宜存储存放。

网友:
18年了,还有电,说明电池和保护板都不错啊。

网友:
以前的良心产品,电池和保护板!不过内阻应该大了,没什么作用,三元电池废品几十块钱一公斤了

网友A:
电池自放低,保护板也给力,研究下保护板是啥IC组合起来的?

网友:
这东西是玄学,纯粹看脸,我还有10不知道还是更早的电池还正常的

网友:
手里也有几个老手机上拆的电池。

网友B:
这是新电池,没充过电,激活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自放低,保护板也给力,研究下保护板是啥IC组合起来的?

温度电阻,保险丝,摸死管,保护芯片,该有的都齐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电池,没充过电,激活了就不行了

看触点有上过手机的,有可能是14天机那种情况。

网友:
半电压状态锂电池可以可以保存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满电和没电不行

网友:
这电池质量真好,现在的根本不行

网友C:
估计当年收起来的时候电压比较合理

楼主:
这块是前年找出来的,当时没量电压,直接充电用到现在。看编号应该是05年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当年收起来的时候电压比较合理

有这可能性。

网友:
真的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