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恒温焊台

楼主(2022-10-06):
两根加热棒的铝块,热电偶+固态继电器+温控器。盒子里就一个固态继电器。温控器带自整定,恒温。
电路板往上一放零件都能拆也不担心烤坏。
试了试塑料接插件,手机尾插,按钮,CPU都完整拆下来。

楼主:
看着成本高,都是废物利用哈

网友A:
这些废物都是你生产的

网友B:
厉害了。。。。。。我就几块买的260度200瓦灯珠拆焊台。。。

网友C:
这么长,是不是有点不好操作。

网友D:
看着不错呢,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废物都是你生产的

的确是没用的要卖废铁的,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就几块买的260度200瓦灯珠拆焊台。。。

厉害,别烤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是不是有点不好操作。

还好,比手机稍微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呢,简单实用。

是呀,设置几十℃拆手机屏幕。或者100℃泡茶,200℃放铁板烤肉,功能越来越多哈哈

网友:
几个零件都拍下图看下,看不懂怎么组装的

网友:
这种应该比PTC哪种恒温准确,PTC哪种感觉温度波动较大……

网友E:
楼主,可否发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发个电路图?

很简单

网友F:
看着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温控稳不稳定,还有提个小建议铝加热板与温控器那么近,时间长了怎么样,是加个风扇还是做些隔热处理,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
也做了个和楼主一样功能的,是用电熨斗做发热体的,温度显示误差在1度以内。

网友:
这个温控表新的不便宜,是个韩国品牌的。

网友:
这个加热板的热容量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温控稳不稳定,还有提个小建议铝加热板与温控器那么近,时间长了怎么样,是加个风扇 ...

要做隔热的,先临时拼出来了。要换个长的螺丝再隔一层石棉。有切割机把铝块半圆的切掉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