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线巡线仪

楼主(2022-10-06):
闲鱼买的,40多,某鼠的要1白多,一个ic打磨了,一片4017,接受机是324+358,

网友A:
干扰严重,非常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严重,非常严重

还没有试用,

网友B:
关键是好不好用,很多都是不灵敏,找不到。
市面上绝大多数寻线仪都不支持一头插在千兆交换机上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好不好用,很多都是不灵敏,找不到。
市面上绝大多数寻线仪都不支持一头插在千兆交换机上寻线。 ...

插交换机上寻线是什么鬼???

网友:
有另一个型号的,带液晶屏抗干扰的。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交换机上寻线是什么鬼???

比如说我有个墙上的网线点,但我不知道交换机那头是哪个线,但其他线很多也在用,不好随便拔,数量多也不容易拔,这时候你就有寻线需求了。
之前百兆的还能,估计是因为只有4根在用,但千兆交换机8根都在用,很多就没法寻。
你可以试试我说的场景行不行。

网友:
这玩意怎么用?

网友:
这种都是这样的结构,最不喜欢就是9V电池这样的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我有个墙上的网线点,但我不知道交换机那头是哪个线,但其他线很多也在用,不好随便拔,数量多也不 ...

这个场景不需要寻线仪吧,如果端口没插交换机上对应的灯是不亮的,安排个人在那边随便插个笔记本或者什么带网口的你看着交换机哪个口亮就行了,看到了再拔插两次确认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种实用的时候基本不行,正在运行的网络,试试查找某根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场景不需要寻线仪吧,如果端口没插交换机上对应的灯是不亮的,安排个人在那边随便插个笔记本或者什么带 ...

关键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通才要找线的,比如某个线接触不良之类的,要通谁还去找啊。而且有时候机架上几台48口交换机在,看灯也眼花啊。

网友:
主要是看线序对不对

网友D:
我有一个可以带电巡线,买的二百多吧,比那个什么鼠的好用

楼主:
现在某鼠的带poe检测电压,巡线,测线,网线测距离等等。多功能的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用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自家在家用的几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家在家用的几率不高

家用就是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可以带电巡线,买的二百多吧,比那个什么鼠的好用

你好,我也想买一个,能不能推荐一个或者直接把你那个购买的链接发给我一下,谢谢。

网友:
这玩意在改造综合布线线路时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