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小风扇改造

楼主(2022-10-06):
别人送了一个小风扇,拿到后发现充电口损坏。拆开后发现是USB供电,内部没有电池。但量内部空间很大还有18650电池仓位置。想着改造一下加入电池变成一个移动小风扇。打算去除原有电路板改造成集充电放电一体。找到的芯片是FM5010F,这个芯片集成了锂电池充电管理、三种档位输出、以及相应状态LED指示。电路图中是二个按键我想只要一个按键如何画图,新手画图请给予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有刷电机,改了也用不了多久,没必要改了

网友:
这个风扇被电机拖后腿了

网友:
支持动手改造。

网友:
换电机性能更佳。

网友:
换个无刷电机

网友:
不是无刷的 本来还想买的

网友:
这种电路图是在哪个网站找的吗?我百度几乎找不到

网友:
我这个是充电款,可以参考下

网友:
能搞啊,成功就好

网友:
支持动手改造

网友A:
这个风扇必须改无刷电机,这个风扇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扇叶体质好,用手持USB风扇的那种无刷电机改后静音风大,电路不要用FM5010F芯片,充电太慢而且三挡电压变化不大,用IP6531芯片的,电路也很简单,5V,7V,9V三挡调节,1A充电电流,我用这种风扇改了一台,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必须改无刷电机,这个风扇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扇叶体质好,用手持USB风扇的那种无刷电机改后静音风 ...

IP6531电路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