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msung flash cannot support flash clock

楼主(2022-10-06):
三星的ssv4 频率不能超过325mhz 是不是要特殊固件?

网友:
字面意思,斯哈斯哈,楼下正解

网友:
在63XT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会造成这个情况
1.你这固件就不是你颗粒的这个制程用的
2.这个制程确实不支持大于325Mhz
3.参数的名字不规范,尤其是参数的括号内制程写法不规范会让SSV4识别成SSV2(63XT没有FWTag,是通过参数的名字识别颗粒的厂商和制程的)

结合你图里的情况,判断是第一个原因,我看名字那都是SNDK BiCS4
第二个原因不可能,SSV4在62EN上450都没问题
第三个原因不大可能,看图内参数的格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找到了一个固件 有需要的下载

楼主:
开卡rdt能跑 但是这个固件开卡check rdt keep rdt reference rdt会卡在88 报错reset cpu fail 60
后来 用别的固件 刷rdt 之后换这个固件二次开卡能过 保留了rdt 数据

总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