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仿个液体松香助焊剂

楼主(2022-10-06):
之前在老站就看到了,没时间去做。
最近有点空,也仿个液体松香助焊剂

白松香

液体石蜡

恒温机底座,不锈钢口杯

1:1
调温到煮咖啡过一点就能熔化
搅拌均匀,放低温度,就是液体松香了

成品

网友A:
我用的酒精,可能是松香不好,做好了不好用

网友:
放久了也分层沉淀

网友:
用凡士林代替石蜡效果更好

网友:
凡士林和松香以备好

网友:
我用95%的酒精,直接泡松香,也还可以。

网友:
膏状的比液体的应该好用

网友B:
之前我介绍过我的经验,松香买回来,放在阴凉处,存放20年,再加酒精就不会有沉淀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介绍过我的经验,松香买回来,放在阴凉处,存放20年,再加酒精就不会有沉淀分层 ...

不需要埋在松树底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介绍过我的经验,松香买回来,放在阴凉处,存放20年,再加酒精就不会有沉淀分层 ...

20年之后,人都不在了。

网友:
原来也是95的松香溶解,也是感觉不怎么好用。居然还有白松香,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分别用过石蜡油、凡士林调配氢化松香。发现用石蜡油的不同比例能调配出从固体到流体的状态,而且受室温影响也比较大。夏天装进针管的时候是流体,到了冬天就会凝固到挤不出来。而用凡士林调配的,则可以让松香的比例很大时都能保持很软的状态,而且受室温影响也不是很大,装进针管也比较好用。所以我觉得用凡士林调配氢化松香更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介绍过我的经验,松香买回来,放在阴凉处,存放20年,再加酒精就不会有沉淀分层 ...

原来如此,98年买的松香过期了,以后看准年限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酒精,可能是松香不好,做好了不好用

酒精时间长会挥发而且医用酒精会含水,用起来啪啪响,听别人说的,自己没做过

网友:
用凡士林调配松香一年四季都好用

网友C:
以前也想过做这个液体松香助焊剂,后来看到有人说焊完后板子粘乎乎的,就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想过做这个液体松香助焊剂,后来看到有人说焊完后板子粘乎乎的,就放弃了。 ...

真不知道折腾啥意思一个diy爱好者 买一盒现成的助焊膏至少能用2年吧,我用的就够频了 2年多还没用完,就几块钱的一个圆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折腾啥意思一个diy爱好者 买一盒现成的助焊膏至少能用2年吧,我用的就够频了 2年多还没用完,就 ...

没事就啥都折腾一下,助焊剂也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想过做这个液体松香助焊剂,后来看到有人说焊完后板子粘乎乎的,就放弃了。 ...

用的石蜡油和松香,确实是,一焊接流的哪都是用牙刷蘸酒精都不好刷下去,感觉是松香比例小流动性大些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