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了近20年的笔记本,北桥芯片上的电容焊锡都严重氧化了

楼主(2022-10-06):
2003年出厂神舟承运m140d,纬创b21主板,主板上很多地方焊锡也氧化结痂了。。。这个应该怎么描述?只有cpu还算好,上面电容引脚轻微氧化,可能是cpu插座密封性能不错。一直在用,保修期内换过一次硬盘,后来自己换过键盘,电池一年就报废(当时不知道锂电一直满电待机容易坏)。终于不上电了,偶尔上电也不启动,只是风扇狂转,屏幕不显示,一个月之前能启动时lcd背光也没了,外接显示器,换过的键盘也坏了。现在还想把主板修好,背光也想修好或者改成led背光。
      螺丝,外壳上的钢板都生锈了,拧螺丝的时候几个卡铜螺帽的塑料柱都碎了,费好大劲才把主板拆下,c壳边框也碎了两块。

网友A:
03年的本子现在随便一个程序就跑不动了吧???

网友:
那时候的内存控制器还在北桥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年的本子现在随便一个程序就跑不动了吧???

最近买了一个05年出厂的虚拟示波器,必须配这种带并口并且运行win98系统的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一个05年出厂的虚拟示波器,必须配这种带并口并且运行win98系统的电脑, ...

工业设备就是另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