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小电驴做个定时充电插座

楼主(2022-10-06):
暑假买了个小电驴,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充电,第二天早上关闭。搜保养铅酸电池的方法,有的说不要充电太久,于是利用手上的一个定时开关,做了个定时充电插座。现在一般定8小时,然后自动断电。这个DIY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把木板、定时开关、空开、插座和电线几者合一而已,所以直接上图,不解释了。

网友A:
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网友B:
这个也整的有点复杂啊,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个智能插座就可以了,可以远程遥控,也可以定时。

网友C:
使用闲置的电子产品,扩充功能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这个声势浩大啊

网友D:
除了设置麻烦点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工程量最多也就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整的有点复杂啊,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个智能插座就可以了,可以远程遥控,也可以定时。 ...

手头有各种吃灰的东西,拼凑一个将就着用用,买个智能的,好是好,就是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闲置的电子产品,扩充功能的方法比较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是实用主义者,能用就行,不要求美观和功能先进高级。
手头有各种吃灰的东西,拼凑一个将就着用用,买个智能的,好是好,就是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设置麻烦点没毛病。

设置不麻烦:按一下定时为开机,然后调分别小时和分钟;再按一下定时为关机,然后分别调小时和分钟。

网友E:
手里有现成的节约成本,我是在论坛交易区用M币换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现成的节约成本,我是在论坛交易区用M币换的定时器。

我错过了,或者看到自己有俩个存货就没兑换,后来M币换投影机了。

网友:
9块钱的成品   不要好用太多

有些DIY折腾真是没必要    简直是浪费生命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网友:
有种圆的小插座,充满自动断电的,一个也就10大洋

网友:
整的有点复杂啊,在淘宝上买个智能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定时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有卖的也就几块钱比你这成本低啊?

网友:
倒计时断电的定时器才是最合适的,因为用多少冲多少电,不是每次都要冲8小时的

网友:
这个可以。但是每次充电的时间应该不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