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LCD屏幕显示不清能修吗?

楼主(2022-10-06):
如题,全新库存的。是偏光膜坏了吗?能修吗?

网友:
看上去,液晶屏的前膜,后膜都老化了,换吧。

网友:
估计难修吧?

网友:
胆大心细可以换,成本不到10块钱!(我的胜利DT930F+)放坏了,撕掉老的偏光膜,没有反射膜用的白纸,偏光膜注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