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并联电池飞行时间加倍

楼主(2022-10-06):
十一无聊,把小六桶电池并联起来可以延长快一倍的飞行时间。原来用一个电池。 挂两个电池试验很难飞起来。现在两个电池并联功率加倍,很容易飞起来了。

网友A:
电压超了容量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超了容量烧吧???

并联的。增加容量了。电压不变。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干过,不过我没有合适的电池,电池太大,飞得慢,

网友B:
负载加了,翻不 了倍

网友:
测试一下老电池的电压和容量,感觉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老电池有问题。

网友C:
续航不会加倍,可能原来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D:
发热更严重吧内阻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超了容量烧吧???

无刷抵抗力比空心杯强,空心杯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加了,翻不 了倍

应该是翻了0.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更严重吧内阻不同

温度还可以,电机和一个电池差不多,电池稍微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不会加倍,可能原来电池内阻变大了

动力电池就是这,随着时间,用不用都鼓包,内阻增大,只有两个当一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更严重吧内阻不同

多了两三度,还能接受

网友:
加重了,飞得动吗?

网友:
老电池老化了,并上电池时间飞长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
自重变大了!能延长时间!不可能加倍!

网友:
并联还算不错的,电压相差不大就行,顶多加保护板,充电保护芯片对锂电池进行充电保护。

网友:
两个电池并联功率怎么会翻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