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CD屏幕局部出现一片泛白区域,何故?

楼主(2022-10-06):
有一台用了十年以上的22寸LCD液晶显示器,目前仍在服役中,但屏幕中央偏上的部位出现一片泛白区域,宛如蒙上淡淡的纱巾,在黑色桌面下尤其明显(看图),不知是液晶老化、背光均光板老化还是其他问题?(显示器通电开机才会看到此泛白区域,关机后看不出异常)

网友:
偏光膜问题吧

楼主:
偏光膜的问题会造成此类“磨砂”感觉吗?而且该显示器基本上未擦拭过屏幕表面(见过别人用湿巾擦拭液晶显示器,造成屏幕表面很多细微的划痕)。

网友:
内偏光膜老化了,液晶屏内外2片偏光膜,互成90度

网友:
感觉像是漏光,偏光膜变形了。

网友:
漏光。可能以前没注意

网友:
灯光的问题吧

网友:
偏光膜老化

网友:
偏光片坏了,如外面的可尝试自己更换,如是内的丢了吧。不好弄。

网友:
需要更换偏光膜,又臭又难拆,而且新的要贴的无气泡很难。

网友:
同样怀疑偏光膜问题,我的本屏幕有不规则的亮区,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液晶显示器价格也便宜还是换台新的吧

网友:
偏光膜,换偏光膜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我的本是这样的

网友:
换了吧--4k 28寸Ips显示器不到1500都能买到

网友:
咱用了八年的22寸显示器,今年初底部出现有10mm宽的线条闪动,以为接触不良,拆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只能将就使用。

网友:
换偏光膜难的不小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漏光了。。。

网友:
外力按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