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一个特殊的固态

楼主(2022-10-06):
好像是s3520,摸着芯片一个薄一个厚,看了一下分别是两片29f01t2ancmg2,29f02t2a0cmg4。(2tb+1tb)*2/8=750GB。3d mlc开的TLC??

网友:
Intel经典操作了,L06转B0K

网友:
Intel企业盘基本没有全部由同样颗粒组装的。

网友:
查flash的软件那里有下的

网友:
吓得我也拆了一个M2的S3520;02T*1+01T*2+64B*1组成开480G.这算不算是开MLC模式了?

网友:
牙膏厂真是挤牙膏,能省则省

网友A:
intel老操作了,除了企业级,只要是消费级都是L06B开B0KB,3个32B开128,两个64+一个32开240,两个01T开360,一个02T+一个01T开480,反正就是混,intel对它自己的L06B体质迷之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老操作了,除了企业级,只要是消费级都是L06B开B0KB,3个32B开128,两个64+一个32开240,两个01T开360 ...

不过这个盘不应该是企业级的吗?我看了还有掉电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盘不应该是企业级的吗?我看了还有掉电保护。

消费级的,LBA扇区一看就是容量960G,不是有电容就都是掉电保护,就那两个小电容能干啥,滤波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费级的,LBA扇区一看就是容量960G,不是有电容就都是掉电保护,就那两个小电容能干啥,滤波都不够 ...

电压27伏。

网友A:
两个16V470UF串联,电容串联容量÷n*,等效32V940UF,能量J值是不变的,4个电容理论16V 470*4=16V 1880uF,串联即32V 940uF,储存能量Q值:0.5 x 0.00094F x 32V ^2=0.48128J

那么我再告诉你这0.48J的能量是什么概念
这个S3520具体工作电流在官网查询为活动6.6W,待机0.6W

M.2盘供电由主机端直接提供3.3V,所以计算电流为 3.3V 2.0A,
这个盘我拆过480G的,缓存是一颗镁光256M16=512MB,
960G我没拆过不清楚缓存是多大
那这个960G我保守计算缓存就按512MB来吧

已知这个盘的顺序写入400MB/s(如上图)

那么把缓存里的数据和FTL写入到闪存里,就需要512MB/400=1.28秒
那这个960G,假设我保守计算只需要256MB的FTL和元数据写到闪存里,那需要256MB/400MB=0.64
那么计算这个SSD 在理想情况下的3.3V2.0A 工作0.64秒时,消耗掉的能量Q:
3.3V x 2.0A x 0.64S=4.224J

那么再计算一下,0.48J能够这个SSD运行多长时间:
0.48÷(3.3V x 2.0A)=0.07272秒
那么0.07272秒足够主控对闪存写多少数据?
0.7272S x 400MB/s=29.09MB

以上公式参考全日制高级中学物理必修2人教版

说了这么多,你就会觉得这掉电保护意义不大?

大概是2017年我就在老站发文说过SSD的掉电保护的作用是主电故障时切换到冗电(服务器双电源)或切换到UPS时的≤10ms时间里提供电源支撑(intel电源规范里写的双电源切换响应时间≤10ms),对于超过50ms的断电是没有任何保护意义的,普通人使用这种盘的掉电保护然并卵

别说升压27V就有保护,有个毛线的保护,改掉还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6V470UF串联,电容串联容量÷n*,等效32V940UF,能量J值是不变的,4个电容理论16V 470*4=16V 1880uF ...

3.3×0.3×0.64=0.6336j
0.48/(3.3×0.3)=0.484848s
0.4849×400=193.96m
实测工作电流0.4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6V470UF串联,电容串联容量÷n*,等效32V940UF,能量J值是不变的,4个电容理论16V 470*4=16V 1880uF ...

我认为速度取400兆每秒不合适,这个速度受限于sata接口的速率,而不是主控在缓存与闪存之间的搬运速度。0.48/3.3/(10/1000)=14.545455a
另外,取电源切换时间10毫秒计算,电容允许提供最大工作电流是14a,不算转换效率的情况下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6V470UF串联,电容串联容量÷n*,等效32V940UF,能量J值是不变的,4个电容理论16V 470*4=16V 1880uF ...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何种心态,你学过高中物理必修二,我也学过,你不用专门把这个搬出来讲,讨论问题是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