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电动车龙头锁

楼主(2022-10-06):
电动车用了有7年了,最近一个月出现骑行的时候突然断电又来点的故障,经排查是龙头锁的原因,
作为数码韧怎么可能换锁的总成,而且也来不及,正好又是国庆,那就办它,

拆下来,就这样

再拆开看就是上面那个的一个触点都烧蚀了,这个是个动触点,可以旋转,与之对应的还有个静触点,没拍,也有烧蚀的痕迹
这个触点就是冲压出来的,省成本,

拿出之前烧毁的空开,取里面的触点来用

拆下触点

合体,柳接+背面焊锡

归位

再合体,大功告成,这样又继续奋战

网友:
这是锁车把的?

网友:
没看到锁芯啊

网友:
不错,折腾好了又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这样换触点,比换新锁强多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我的车也是这样,只有原装车上的好点,后面我换了几个,都是触点发黑坏。后来也像楼主一样,想办法上下都搞个触点就耐用了

网友:
我的电动车12年了,前年换的电池,现在充一次电跑不了30公里。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电动车现在成了消耗品

网友:
好像价格是25

网友:
能修会修   还是修   不是省钱而是其中的成就感

网友:
牛啊,这样都能铆上

网友:
这样铆接的触点比原装的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