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联想Y480,开机没反应,屏不亮,风扇也不转

楼主(2022-10-06):
有一台老本,联想Y480,以前的工作本,淘汰下来后放在家里,偶尔应急用一下,前几天开机时没反应,屏不亮,风扇也不转,仔细回忆上次使用时是正常使用、正常关机的,哪位大神有经验,大约是哪儿的故障吗,如果说需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也可列出来我继续提供。

网友A:
如果硬盘接触不好会有这种表现,排除这个故障简单。要不要先排除一下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接触不好会有这种表现,排除这个故障简单。要不要先排除一下这个试试? ...

感谢回复,已经更换过二块硬盘测试过了,一块机械盘,一块msata

网友:
试下电源,再检查下电源接口,都没问题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拆开用电吹风使劲吹,还不行就只有慢慢查了

网友:
不先检查一下外接电源吗?这个系列在耗尽电池的情况下,如果不外接电源是完全开不了机的,而且接电源了之后要等十几分钟才能开机

网友:
把内存拆下来,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然后再装回去,多插拔几次。我之前的电脑就是开机黑屏,最后发现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

网友(2023-03-20):
楼主处理好了吗?我的同型号,同问题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拿去检测一下。。。。。。。

网友(2023-05-11):
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
卸掉电池,插电源看看能开机吗?

网友:
我的B550也是这样坏的,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一点一点排查吧,老电脑哪里都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