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发个2258XT M2板子的CE接线图。顺便求助PS3111+29f01t2alcqh1开卡方法和步骤。

楼主(2022-10-06):
如图,自己量的,这板子CE跳线不常规,希望有人需要。

求助PS3111+29f01t2alcqh1开卡注意什么?我怎么都开不成功,4贴4CE。目前只贴一个都开不出来,各种报错。

网友A:
板的跳线很详细,但要花时间才看明白。PS3111开N18应该很容易的。可以上截个图看看

网友:
N18用2.22工具开 要改总容量,用6081不用改直接开

楼主:
感谢指导。2.22工具也是这样。

6081提示坏块太多。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的跳线很详细,但要花时间才看明白。PS3111开N18应该很容易的。可以上截个图看看 ...

网友:
容量不对了,坏块超了。降容处理或RDT看看。

网友B:
1.测量ce点位真是费心了,确实好评,
2.n18这个破玩意,能hold住的只有59xt,其他的都不行,3111上这破颗粒开slc模式都没得救,掉盘让人抓狂

网友:
3#、7#说的对, 降容试试,毕竟坏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测量ce点位真是费心了,确实好评,
2.n18这个破玩意,能hold住的只有59xt,其他的都不行,3111上这破颗粒 ...

国庆长假无聊才给自己找点事做,这块板子一直不知道怎么跳线的,也找不到,就自己试着量着做了。

你这一说我想起,N18黑片的3281我试过开SLC,也是掉盘掉的不能用。算了不折腾了,等找块59XT再上吧。

网友:
群联ps3111一直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