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时钟蓝牙音箱更换电池

楼主(2022-10-06):
一个用了一年多的时钟蓝牙音箱,三天充一次电,里面的电池容量太小,决定拆开更换电池。

平时当时钟使用,显示8秒时间,然后显示2秒温度,循环显示,

这是温度,

也可以当FM收音机使用,需要插一根USB充电线当做天线,

这是蓝牙音箱模式,可以连接手机播放音乐,

产品铭牌,

看起来象两个喇叭,其实里面只有一个喇叭,

按键开关,

输入插口和充电口,

面板是用双面胶粘上的,用撬片轻轻撬开面板,看到下面的遮光板,

拧松螺钉,拆下遮光板,

下面是发光二极管,

一节18650电池,实测容量只有700mA左右,

功放芯片,

这个应该是收音机芯片,

充电芯片,

拆下旧电池,

去掉电池外皮,看到保护板,

原来电池的位置太小放不下电池盒,只好把电池盒的弹簧和正极拆下来,
在原来电池的位置用热熔胶固定好弹簧和正极片,继续使用原来的保护板,

接好线,再用绝缘胶带把保护板粘上,装上一节新的18650电池,重新安装好电路板,遮光板和外壳,这样就改造好了。

网友:
万能的杰理方案,只是奇怪,明明支持APP,可某些厂家却不要这功能。

网友A:
都拆开了,时钟不改为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时钟不改为8025?

还没有购买8025,等下次再改吧。

网友:
如果能通过蓝牙自动校时就完美了。

网友:
类似的蓝牙时钟音箱结构、用料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技术达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