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爱玛电动车大灯改造

楼主(2022-10-06):
  东莞属于海洋性气候,时不时的会来个台风啥的,来台风倒也不怎样,毕竟在这边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就今年上半年台风天的时候,下班回家,我骑上我心爱的小毛驴,穿上摩托车专用雨衣,行驶在人行道上,(东莞的人行道就是电动车道,2轮电动车走机动车道要被罚款)。天刚刚入黑,本来就是灰蒙蒙的,视线在哪个时候最不好。大风大雨扫在头盔上,对向的机动车大灯非常刺眼,根本看不清路面。我打开电动车的大灯,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一样的。我就只能龟速前行了,前行中还是不知道撞了什么东西,应该是路面的砖少了一个的那种坑。不知道车子坏了没有,非常懊恼。想着有空一点要把灯搞一下。
  这不国庆这几天闲着,又想着对车灯下手了。
  改这个车灯有两种方案:
  1:在原车灯的基础上改
  2:原车灯不动,增加远照大灯。
  我选择了方案,感觉这样比较简单。
  拆车灯并不困难,大概也就是撬,但不注意也会搞坏,我就把两个卡子搞断掉了。
  拆开看到感觉非常不合理,行车灯和大灯的灯珠竟然都差不多。而且行车灯那么多个,大灯就只有中间一颗,大灯靠的就是那个透镜来放大光线,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好吧那就动手吧,我只有黄花牌洛铁,看来我是落后世界100年了。没有焊台,只能出绝招,斜口钳,煤气炉。换了3个灯珠上去。好不容易搞得不短路又不断路,3个都能亮,并且把那个触发电阻换了几个阻值,电流从30毫安到70毫安LED灯珠亮度没有多大变化,后来还是调到40毫安算了。组装好比原来的还差。。。世界原来就是一片模糊的。
  这次改造以失败告终。
  其实我还是不死心的,我想上方案二,但是又不知道线路好不好搞,因为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要让我重新走线我就真不太愿意干。不知道艾玛这个牌子有没有预留前照大灯改造的线路的。有的话方便告知一下吗?

网友:
原来电驴的LED大灯是这么简单。我想干脆把我的T6手电安装到龙头上算了,虽然达不到10W,5W还是有的,平时拿手电走夜路,感觉比较亮的了。

网友:
中间直接换个大功率灯珠的王道,电压不合适就增加个DC-DC模块

网友:
LED除了亮瞎别人眼外并没有什么卵用,还不如灯泡…

网友:
铝基板用打火机也可以的,最好用防风打火机,不会熏黑

网友:
原来中间的就是大功率的灯珠,你换上的三个科恩能够都不如原来的一个亮,事前应测试一下再动手,有点莽撞了

网友:
要换大功率的灯珠

网友:
灯珠不能只看外形,还是通电测试一下亮度看看好。
另外,这个有LDO降压,LDO的电流本身就不大,你实测电流也只有70ma,这个电流驱动三个小灯竹可能真的没有驱动一个灯珠亮。
我本来也计划改家里的电动车主灯,自带的确实太难用了,看你图片我觉得也可以先直接改主灯的灯珠,虽然我外挂的灯都买好了,20W的大灯,比原装亮多了,就是一直懒得拆,另外变压模块还没想好用哪个。

网友A:
这个是单面铝基板,小白看不懂这两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有大神讲解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面铝基板,小白看不懂这两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有大神讲解一下么?? ...

那两个不是mos,看起来应该是1117这种LDO降压,毕竟电瓶车都是48V甚至更高的电压,通过LDO降到3.3或者5V,再简单限流给灯珠供电会安全的多。

网友:
换大功率灯珠,老王还是老五那铜基板的那种,不用焊上,直接抹点硅脂用螺丝压紧,连上线就行了,后背这再加一块散热铝你看香不香美不美

网友:
换一颗科瑞 改下供电横流 贼亮

网友:
换灯珠,至少也得t6吧

网友:
小牛N1的灯光还行,后来雅迪的灯更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不是mos,看起来应该是1117这种LDO降压,毕竟电瓶车都是48V甚至更高的电压,通过LDO降到3.3或者5V ...

哦哦,谢谢解答,我看到3条腿的,以为是MOS管要不就是三极管了,没想起还有稳压管。

网友:
表不错,跟我老婆的五星钻豹电动车大灯一样只是没行车灯,我在闲鱼上花了28元买了个小的双光逶镜给改了,近光亮了一点但加远光还行,加远光12W左右远光开关并在喇叭上按喇叭就亮远光,要把原车大灯拆掉并塑料件还要切割过有点麻烦还是装外置的方便

网友:
不要原灯改,再买个大灯按在车筐前就行

网友:
最好不要动原装的灯,另外加装一个远照大灯,比较好。

网友:
买一个47V左右的COD灯珠换上吧,那两个三极管是专用的线性恒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