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表换电池以及低电告警阈值

楼主(2022-10-06):
今天看到手表低电告警了。考虑到ETA原装的电池是RENATA,如果电池耗尽后不及时更换容易漏液,而且手头有备用电池,晚上回来就打开换了。图片是换上新电池后的机芯。

量了一下换下来的电池电压,1.344V。估计低电告警的阈值大约在1.35V左右。这个电压明显高于平时使用干电池的设备设置的低电告警电压。一般干电池设备设置在1.0V,甚至有低至0.9V的,而有些1.2V告警的设备往往被认为设置的过高了,对充电电池不友好。这个1.35V是不是高得有些离谱?其实不然。
这是由于电池的化学反应不同造成的差异。手表电池是锌银电池,具有极为平坦的放电曲线。可以看到在1.35V后电池基本耗尽,电压陡降。

而碱性电池的放电曲线如下,可以看到在放电过程中电压是缓降的,在1.0V之后才是电量耗尽电压陡降。(因为没有同样尺寸的碱锰电池,因此只能选择尺寸最接近的)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不要给石英手表用LR的纽扣电池而一定要用SR。类似的,CR也不是手表的首选电池,BR才是,但尺寸不全很难买到。

再加个更换电池的操作。The tweezers must not be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Removing the battery
Insert tweezers between main plate and battery (see drawing) and lift out the battery by gently lifting back . Remove the battery .

Fitting the battery
Slide the battery against the contact strip. Press the battery firmly into its mounting . The contact strip keeps the battery in position.

网友A:
楼主测过新的renata电压是多少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过新的renata电压是多少V吗

你是想用电压来验证电池的真伪吧?
建议不要用renata的电池,万胜,村田(就是原来的索尼)啥的都不怎么漏,我帮人换过没电六七年了的手表,里面的索尼没漏。也有朋友一直在纳沙泰尔换电池,因为疫情表没电了两个月后去换电池,漏液了,换了整个机芯,后来我送他一只小螺丝刀自己换,再不用renata了……前面也许都是个案,但翻翻钟表论坛的帖子漏液的不少

网友:
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看锌银电池的曲线,从1.45以后就开始陡降了

网友:
金灿灿的电路板

网友B:
能用几年的吧

网友:
不要给石英手表用LR的纽扣电池而一定要用SR

网友C:
电池不便宜吧

网友:
看电路板,这个电子表不错

网友D: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表的电流是ua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几年的吧

看手册两三年吧,买来前不知道走了多久,这是第一次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这个图不是我换上的电池的手册,而是村田的。只要有相应型号,SR电池我首选SII,CR电池首选万胜。纽扣电池从来不用LR。
如果需要机芯手册,ETA官网上有,要注意后缀

网友:
原来手表电池这么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便宜吧

淘宝上很便宜。这电池没那么多假货。一般两三块钱。有个朋友的卡西欧原厂电池用了三四年,之后外面换的都一两年,我换的电池到现在快5年了。淘宝上放心买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电池也漏液

网友:
有测试数据的帖子都是好帖子

网友:
我原来的卡西欧石英表原装电池没电了近十年左右了,都没有漏液....我以为石英表电池是不会漏液的,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很便宜。这电池没那么多假货。一般两三块钱。有个朋友的卡西欧原厂电池用了三四年,之后外面换的都 ...

也许吧,不常用的假货少,常用的假货多,2032,2016假的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