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测试150w迷你修正弦逆变器并谈下常见220v逆变器分类

楼主(2022-10-06):
之前19块钱买的12v迷你逆变器,主要是觉的小巧好玩,未来有一定改造的希望。废话不多说,开门见拆!两边卡扣板,中间一颗螺丝固定,铭牌写的12v 150w,实际上这个尺寸通常100w差不多了。

拆散架后,整齐摆开,磁铁吸一下发觉正负插片居然是铁的,差评!一般也得黄铜镀镍才合理吧。

俯视和底部,带小风扇,做工还行,都是组合模块式,可以很方便的分离

输入20A保险,主要目的是反接和短路保护,跟过载保护没有关系,很多电源绝大多数时候,保险管的主要作用就是短路保护。不过我感觉这玩意儿本身貌似就没有任何短路保护,保险丝只是最后的硬性措施,说白了就是避免模块冒烟起火。这逆变器短路一下绝对秒坏。好消息是有个测温的管子,估计是高温保护,只不过为啥不贴mos管上,反而贴电容上?莫非是引脚短了够不着,看不明白。

usb模块是独立的插拔,模块化设计就是好,芯片是5268同步整流芯片,没想到还是个同步整流的,那效率肯定高了,随之的发热也低。

拔下来测下效率,12v转5v,输入3.86w,输出3.54w,有91.7%,还可以哈,不愧是同步整流,纹波就不测了,估计都不理想,这玩意儿连个像样的电容都没有,就几个米粒电容。

前级两个推挽mos型号6099,60v120A的,按照晶体管一般持续电流为标定的0.15-0.2倍,这管子持续带个18A发热还可以接受,这逆变器额定15A嘛,很标准。

前级输出整流二极管为HER205,400v2A,应该是高速二极管吧?一般像这种高频整流最好用快回复高速二极管合适些。但唯独不舒服的是,这个400v电容为啥没用高频电容呢?差评!

后级4个逆变桥管子为HX730,400v 6A,这个余量够大,可以抗一些启动时冲击电流大的设备。

驱动板上两个都是7500芯片,分别驱动前级和后级。

拆解完了,然后是参数测试,逆变器嘛,核心测试就是效率发热和电能质量。12.5v供电下,空载功率3w,有点辣鸡,勉强不能接受,最离谱的是,空载电压270v,这玩意儿我看就没有电压反馈,它本身没有稳压功能,随着负载越大,电压越低。

用12v电瓶测试下,空载时依旧是270v的样子,不过随便带个3w电蚊香液,电压就降到225v了,嗯,这种压降,不像是负载因素,感觉吧,更像是前级整流时,尖峰电压积累在电容里无法释放,只要输出稍微带点负载,就恢复到正常电压了。

但是总之这个电压也是实打实的270v有效值,某些小功率的电子设备可能会被直接打坏,所以我用示波器测波形时,带了个灯泡负载,修正弦的波形,不过波峰咋感觉有点倾斜,明显不平整。

当然不是我探头没较正哈,是这个逆变器波形就这样的。如图另外一个修正弦逆的波形,人家不就很规整么,横平竖直。

转换效率测试,白炽灯负载,输入48.96w,输出43.65w,效率89.1%,还可以,比很多逆变器效率都高了,常见逆变器都只有85%左右,一般情况下,正弦逆变器的效率通常比方波(修正弦)的更低,因为正弦多了spwm调制步骤,电路复杂成本高,当然,若不考虑成本,正弦逆变器依旧可以做出高效率机,之前电源网看到过个人diy的95%效率的非晶正弦逆变器,简直逆天。

最后测测不带风扇裸机持续功率下的发热,这逆变器虽然有温度监控,有风扇,但是!它风扇是通电就一直转。室温21度,立秋了凉快。

就带了约10分钟,温度最高的居然是升压前级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里面的一颗电阻,二极管本身不烫,是被电阻传导过去的。

研究了一下,这个电阻200k,是并在整流后的高压直流母线上的,作用应该是消耗掉电容里累积的尖峰电压,难怪那么烫。

升压推挽两个管子基本就是冷的,有变压器传导的热量。想想也是,这点电流小意思。

变压器有点微热,算正常。

后级逆变桥4个mos完全就是冷的,跟前级一样,只是被变压器传导的热量。

两颗驱动芯片,前级芯片要热一些,后级一般。

说起来,可真是辛苦这个小台达电源了,额定24v2.1A也就是57w,数控电源输出就是49w了,加上转换率,估计小台达已经跑满了,温度还可以,变压器完全就是温的,这个台达开关电源几年前废品站捡的,没想到如此好,而且纹波非常低,堪比苹果手机充电头子,吊打明伟。

好了,小逆变器研究结束,现在来简单说一下关于逆变器测试中的疑惑,刚才测试该逆变器输出功率时,有人会有疑问,为啥我不用这种功率计,多省事啊?直接就看到功率了,不需要两个万用表去算,多麻烦啊?

嗯是这样的,因为之前说了,这个迷你逆变器是修正弦逆变器,修正弦嘛,本质依旧是方波,阶梯方波。普通万用表或者交流电压电流表,处理测量数据时,是以正弦波来计算有效值的,因此,非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或者功率计,是测不准这种非正弦畸形波电压电流和功率的。

这是另一个整合到电池里面的迷你修正弦逆变器,用ut61e+测的电压235.2v,跟示波器上(有效值)RMS为236v基本一致。

其他凡是带真有效值功能的,测出来基本也都一致。

而不带真有效值的表,测出来就千奇百怪了,包括指针表,不要以为指针表是机械的,所以自带真有效值,没有!指针表从来都没有真有效值功能,只能测正弦电压平均值。

指针表它的电路就这么简单,连一点谐波都能干扰交流电压的测量。

有意思的是指针表很标准的230v,跟ut136b+基本一致,有人会说,230跟235v也没区别啊,这有没有真有效值有啥用?之所以感觉跟真有效值表差别不大,只是因为修正弦算是很接近正弦了,如图是可控硅调压器出来的电压,让普通万用表的测量结果连参考的意义都没有了。

并且像我手里这个功率计内部供电是阻容供电,并不适合方波电源,因为正弦是平稳起伏,方波是突变波峰,大家都知道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强行突变电容就会发热坏的快。同理,电感线圈负载也不建议用方波,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非要突变就发烫呗。说回来今天第一次拆这功率计,没想到19块钱居然是硬芯的!

结尾前说下目前民用常见220v逆变器种类,通常就4种:方波,修正弦波,正弦波,这三者都有高频机和工频机,现在基本只剩下正弦工频逆变器了。最后一种是高压直流。前三种波都是输出交流电,最后的是高压直流谈不上逆变。恰好我手里都有,省的网上找图了。

首先把那个最坑人的高压直流说下,某宝上有很多廉价的12/24v通用升220v车载逆变器,如图,很多人贪便宜结果发现买来不能正常用,还把风扇或者其他电器烧了,这种是只升压不逆变,纯粹DC-DC高压升压模块。

我这也有个,拆开如图,12v电池输出就是约110v直流电压,因为这种逆变器内部只有升压前级,没有逆变,单纯把12v直流压到110v整流!或者把24v升到220v整流输出!所以才能通用电压,逆变器都谈不上,应该叫dc-dc高压升压模块,由于是直流电,只适合带开关电源负载如手机充电头子平板笔记本电脑啥的,或纯阻性负载如暖风机,当然你也别指望这玩意儿带的动。像220v普通家用小风扇接上去必烧,变频风扇除外,那玩意儿直流电也能用。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12/24通用逆变器,只是一般来说,如此低的电压做真正的12/24v通用到220v,成本高,因为同样功率时,12v电流更大,而24v电压高,这儿需要耐压高电流又大的mos管,成本上去了,厂家不会做这种东西,并且分开做12和24v能赚2倍钱呢,因为市场上卖的最多的就是12和24v逆变器,何乐而不为。

反观48/60/72v有很多通用逆变器,因为用这个电压级别的人较少,并且都属于高电压低电流,例如厂家可以直接用150v70A管子通吃,反而省成本了。

好了,假逆变器说完了,现在说下方波,修正弦和纯正弦,这三类都是真正的逆变器,主体结构一样,都是把低压直流通过前级升压,后级逆变,输出220v交流电压,前级都一样,区别就是后级逆变方式不同。

以及波形不同

方波是最古老的逆变器了,就是纯方波,优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缺点就是能带的负载类型有限,绝大多数开关电源负载,如液晶电视电脑手机头子笔记本充电器以及开关电源型led灯,像带pfc(功率因素修正)的台式电脑不能用,电源会嗡嗡响,阻容降压led灯或者一切阻容降压供电的都不建议用。当然感应负载如风扇水泵冰箱空调压缩机也不建议用,原因前面说了,非正弦影响电容和电感。当然你非要用也不是不行,烧了电机再买新的就是了呗。

修正弦跟纯方波基本没啥区别,阶梯方波嘛,多了一步调制,制造成本高一丢丢,纯硬件也可以做,就是复杂点,用驱动集成芯片最省事,本质还是方波,只是稍微好点点,依然不建议带感性和电容负载,我试过用修正弦逆变器带家里台式机(我这电脑电源是真的pfc不是水泥块),电脑仍然嗡嗡响,换成纯正弦逆变器马上就安静了。

以上,修正弦和方波逆变器内部结构基本一致,肉眼看不出明显区别,两者都是前级一对或者多对mos推挽升压整流成为高压直流电压,后级4个或者4组mos桥逆变为交流方波或阶梯方波,硬件上基本一致,实际上方波很容易改成修正弦。

最后的正弦波逆变器,跟上面的方波机有非常大的区别,无论是硬件成本电路外观,还是能带的负载类型,全方面的吊打所有方波机。正弦逆变器不但完全兼容所有220v市电设备,并且由于逆变器没有电网里面的谐波干扰,电能质量更纯正干净,某些精密仪器都宁愿用市电给电池充电,再从正弦逆变器取电。如图是高频正弦机和工频正弦机

原理上,正弦逆变器前级跟方波修正弦基本一致,都是先把低压直流升到输出交流电压的峰值以上。主要是后级采用了spwm正弦脉宽调制,这个spwm内容很多,是一门独立学科了,这儿是讲不完的,只是简介,简单说就是利用无数不同脉宽的小方波,按照正弦规律排列,等效为正弦波,等效原理嘛,同周期内波形圈住的等效面积相等。

而这些锯齿和小方波怎么变成正弦波的呢?就是靠LC滤波,坛友们都知道,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电容上电流不能突变,两者结合,把无数小方波变成了连续上坡和下坡,就成了正弦了。如图就是这个大电感和电容,这也是一眼区别是否正弦逆变器的关键,这是正弦逆变器必不可少的硬件,我逛咸鱼捡漏逆变器时,都会让对方打开盖子看看内部,万一遇到个不懂逆变器的,低价买到正弦机就赚!

一般正弦逆变器有2种spwm调制,单臂(单极)和双臂(双极),如图是正弦逆变器简单原理之一单臂调制,顾名思义,在半周期内,三角载波和spwm方波只会在正半周或者负半周。优点是spwm调制时开关次数少,效率高,输出滤波电感只有一个,省成本,但缺点就是谐波高。市面上能看到的正弦逆变器几乎全是单臂

我之前无聊时搭棚过一个正弦逆变器垃圾板,可以看到H逆变桥上的单臂波形,分别是脉宽不同的方波和三角波(锯齿)波。

总之是初学者毫无手艺技术,就是各种飞线,丑规丑,正弦波还是有的,不过很简陋没有实用性,留作为纪念摆设吧。

另一个就是双臂调制,半周期中载波和方波同时有正有负,优点是谐波低,电能质量更干净,缺点就是mos开关次数多,效率自然就低了,发热也高,同时还要2个电感,成本上去了,也就只有不在乎效率的精密仪器需要用它了。

至于高频逆变器和工频逆变器,是很好区分的,高频机是先升压后逆变,前级先把低压直流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到220v电压峰值的高压直流电,通常正弦逆变器340v居多,修正弦的280v左右。后级再把高压直流通过逆变桥变成交流波形,优点就是体积小巧轻便效率高,缺点就是不耐操,抗负载冲击力不强,过载能力极差,要小心爱护使用。

工频机则是先逆变再升压,先把低压直流逆变成交流50hz电压,再利用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就是常见的50hz变压器)升压到220v有效值,优点是耐操抗冲击能力强,耐用,当然缺点就是沉重体积大,相比高频机效率略低点,基本就是高频机优缺点的翻版

这儿要注意的是,若要自己diy工频正弦逆变器,其变压器要电压减半选择,例如12v转220v,需要用6-7v升220v变压器,24v转220的,要用12-15v升220的变压器,因为正弦220v里包含了312v的峰值,若老老实实拿12升220v变压器,很明显,靠12v电源最多只能升到220v峰值,那么有效值就只有155v

结束,谢谢

网友A:
辛苦了,测得这么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测评,很详细

网友:
太细致了,感谢分享

网友:
你真棒,把小小的逆变器分析的如此详细

网友:
12V正弦波500W的多少钱买的到呢,楼主顺便带带货让我们捡漏

网友:
老表写的好详细, 工具好齐全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错很详细,所谓修正波其实就是方波逆变器加死区控制,红圈就是死区时间,494之类的加大死区时间再去驱动h桥斩波就得到“修正波”,比方波只是h桥极性翻转时有个短暂的延迟时间,使输出双极方波上升和下降不会在几乎同时完成,减轻对负载的冲击,本质上还是方波逆变器,并不是阶梯方波,也没有阶梯方波这个称呼。把图中红圈死区减为无限接近零就会变成方波,和纯正弦波形差别还是很大的,诸如 修正弦波  这种商业称呼也只是厂家为了混淆概念的一种营销手段,用来忽悠普通消费者~

网友:
请问楼主的小示波器多少钱?能测多高频率。

网友:
搭车请教:家用冰箱需要多大功率的正弦逆变器才能妥善带动?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非常详尽,谢谢分享。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纯正弦逆变器呢?2000W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测得这么详细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