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08年老速腾2.0 目前20万公里 没换正时

楼主(2022-10-06):
20万了

有人说手册介绍正时皮带是10万公里换,按道理手册介绍的一般都很保守,速腾手册也没写多少公里换。
查了一下网上大都千篇一律6~10 万换,最高16万换的,而且建议水泵、张紧轮一起换,换下来的也没什么问题,反而有些换新的2、3万就断了
,换倒是没问题,关键换的不一定有原车的好,结合我的经验胡乱分析了一下:
1、皮带:橡胶+尼龙,好的橡胶寿命应该很长,过去日本卡座 录像机 橡胶皮带 都30多年照样用,尼龙更不用说了,90年 松下J25  J27录像机皮带尼龙的,没有一个是坏的
2、张紧轮:原厂SKF的,现在只能买到马牌正时套装,马牌皮带不错,张紧轮不是他强项。这个东西都是钢的,寿命主要是轴承,那么轴承咱么横向对比一下,就说说电脑CPU  Intel原厂滚珠轴承风扇,我还真没见过一个坏的,运行几万小时轻松,而且转数至少1000转/分,当然是轻载。张紧轮也不是重载吧,转数也没那么高吧,我查了一下说好的滚珠轴承达10万小时甚至几十万,不知是否真实,但是类比下来,算1万小时,汽车按50公里/小时,就50万了:)

不知分析有没有道理,
前段让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拆开看了说不用换,没问题,而在14万公里时有个师傅说必须换了,但是我看完他店里的拿给我的正时皮带,一看算了,心想不一定有我的旧皮带好
现在暂时还不打算换,要换也就换个马牌 或盖茨皮带,张紧轮 没有SKF不换了,水泵手册压根没提过换不换的事

网友:
真胆大,不拍皮带断了顶坏曲轴,气门阀。

网友A:
换正时是不是要打开发动机盖?如果再盖回去,有没有原装的密封好?小白问一下

网友B:
喜欢,,,想问20万公里的二手车能买吗。

网友:
老捷达两阀魔改的发动机 断了就顶气门咯 不过这发动机维修费便宜 比不上EA系贵 至于为什么换水泵 因为这种水泵时间长了就拆不下来了 设计缺陷 有的砸烂了都下不来 所以每次更换 按规定更换可以避免此问题 东西不贵也很好换 单凸轮轴的 建议更换全套 涨紧轮不响可以不管

网友:
不要赌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喜欢,,,想问20万公里的二手车能买吗。

20万正值壮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万正值壮年,没问题。

喝水插电喷了。。。。

网友:
我的开迪10万公里就换了正时皮带和张紧轮了,在汽配城的维修店换不知道好不好,现在18万公里了

网友:
省得这点钱到时候会加倍付出的,你这都是理论值 实际你要考虑耐候,稳妥的都十万左右换了没几个钱,有动手能力自己都可以搞

网友:
哪天上我的EA111.

网友:
这种东西到时候改换还是换吧,否则得不偿失。短时间出问题都是用了路边摊的便宜货。

网友:
有没有发现论坛上一些风气很有意思,你说他聪明,他说的都是一些“经验”,没有科学可靠的依据,你说他节约,断一次皮带损失多少自己算,先不说耽误事。而且他们都以极限边缘挣扎的越久越光荣,图什么?
所以东西都有寿命,材料和工艺可以决定长短,但资本家要吃饭,资本家也要控制自己的风险,风险期内你可以找他扯皮,超期后果自己买单。
就好比被狗咬了,打狂犬疫苗要1k,及时打99%不会有事,但你省下了1k,你要承担发病后99%的死亡率。
“不一定有原车好”这句话是万金油吧,反过来,原车的就一定好吗?市场上就买不到好的吗?
ea113 2v的皮带比5v便宜,换一次去4s算1k吧,一辈子能换10次吗?我自己车8w就换,只拿最好的配件。

网友:
好像德系就是皮实

网友:
奥迪EA888都是链条,我见过十几万要也换链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正时是不是要打开发动机盖?如果再盖回去,有没有原装的密封好?小白问一下 ...

常见的发动机换正时皮带就是个保护盖,里面没有机油不涉及密封问题。  就是有的需要从底盘拆,需要举升机或者地坑。

网友:
正时皮带断了,你这台车也就报废了。

修发动机换气门8,活塞连杆*4,再加人工得5-6000元,你这台车最多买个万把块,修还是不修,令人纠结。

网友:
这个东西按照说明书操作就行,没必要亲身试验耐久度,断了还是很麻烦的。
另外,建议去4S店换。

网友:
该换了,手册里面一般不会写,而是保养手册里面会写,告诉你多少公里换什么。
机器这东西,该保养一定要保养,不是说到了寿命就一定会坏,但是会形成隐患。

网友:
看来状态还非常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