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无服务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22-10-07):
邻居送修一台iPhone 7,说装卡无信号,拿到后未装卡开机出现“正在搜索”然后“无服务”,正常的手机应显示“无SIM卡”

拆下主板,看看正反面,正面又旧又脏的感觉,板对板连接器处的防水泡棉都被撕掉了,反面还有一处黑贴纸都没了,硬盘上有盖章,再询问邻居说很早之前曾修过一次也不知修了什么反正就是修好能用了,从手机内部来看说明曾换过主板且是修过的脏旧主板

根据苹果7通病无服务,首先是检测基带电源输出有无短路,先撕开贴纸,检测了各路电源输出均无短路

既然基带电源各路输出无短路,尤其是S5电压输出端,救活主板的机会就来了,拆下基带电源

iPhone 7三网主板的PCB设计原因引起无服务通病,其中4个地点走线没有直接连起来,摔后易产生断线或虚焊等问题引起输出电压过高长时间使用而烧坏基带IC,于是维修方法就是把那4个地点用导线连起来并接在电容地端

飞好线后焊回高通的基带电源

清洗干净

单板装屏上电先测试下,无SIM卡回来了,不再无服务了

修过主板当然要美容下,贴好新的黑色贴纸

装机,完美修复插卡无服务故障

END

网友:
学习了,看这桌面壁纸,像是老年机

网友:
手里还有一iphone 7 ,被折腾个,不知道还能不能行。

网友A:
飞线连接点有绿铜锈了,铜箔锈烂,还得飞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电池 我的电池已经低于80了〒_〒是换个官方还是三方写个数据

网友:
炸基带了吧

网友C:
有盖章是华强北的机子吗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盖章是华强北的机子吗还是什么

有章肯定就不是原机主板喽

楼主:
炸了就修不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电池 我的电池已经低于80了〒_〒是换个官方还是三方写个数据

写电池数据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电池数据没什么意义

三方电池不是要更换原来的电池保护板从新写寿命吗

网友:
我感觉其实就是个虚焊,那4个接地未必都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连接点有绿铜锈了,铜箔锈烂,还得飞

那是固化绿油

网友:
8是不是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不敢修,

网友:
当年的IPHONE7因为这个问题修了修了又坏,鬼知道别人的7修基带修了几次

网友:
修一下多少钱?

网友:
都单独接GND了,感觉关系不大啊。但是你接上又好了,这个还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