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线抢救:清理海盗船K70 RGB,换轴、飞线、键线分离、凑键帽,手感还不错

楼主(2022-10-07):
之前清理过两把海盗船惩戒者,对海盗船键盘印象不错,
海盗船键盘做工用料都不错,唯二两个缺点,
一是键帽太松,海鲜市场上的剪线海盗船,罕见有帽全的,基本都得掉一半,
而且最下一排按键宽度奇葩,CTRL和ALT键、空格键都比标准宽度宽,标准键帽装不上。
其二是大键手感稀碎,弹簧音奇重,必须润卫星轴来解决大键杂音。

先看手里这把海盗船K70 LUX RGB 茶轴,46大洋入手:

除了灰大,键帽缺了三分之一,没有其他明显的外伤,值得一试。
K70上的全金属音量滚轮是一大特色,方便,手感还好:

背面:

先把残余键帽拿掉:

螺丝全部拧下来,注意顶部中央标志铝牌下面和音量滚轮右边各有一颗隐藏螺丝:

打开后盖,这款K70内部结构确实比较复杂:

音量滚轮单独一个小板,多媒体按键一个长条形电路板,分别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

入线有两组USB(黑线),一组通向外壳上的USB母口,提供USB转接,一组通向主板,
后面改热拔插线,就利用这个特点,直接把这两组线对接,使外壳上USB母口变成热拔插口:

排线和端子插头全部拔出:

音量滚轮小板、多媒体按键小板和固定塑料板全部取出:

全金属音量滚轮、多媒体按键采用薄膜按键:

看起来非常精密的电路板:

音量滚轮取下来,主板上的是编码器:

按键薄膜:

音量小板正面:

音量小板背面,可以利用上面的USB母口实现键线分离:

只留键盘主板,另插一条USB端子线,测试按键触发情况
经过测试,按键灯一个不亮,按键F10、0、P、;、>、右侧CTRL、回车均不触发
短接轴脚仍然不触发,二极管目测正常,很可能是线路问题,情况不乐观啊:

寻找飞线位置,用飞线大法抢救:

图片上两条飞线,当时回车键还没飞到,后面飞的回车:

飞线之后按键全触发。
这时候拍照记好飞线位置,就可以拆轴了,等换上新轴,再重新飞线。
拆轴,焊点吸干净之后,主板轻轻一揭就下来了,轴体都留在定位板上:

取下轴体和卫星轴:

定位板洗刷干净,卫星轴润好之后装回,
先固定几颗轴体定位,仍然用的凯华红轴:

上轴也没啥好说的,装上焊轴脚就完事
这是轴体焊好之后:

安装音量小板、多媒体小板:

对接两组线,利用键盘原生USB口实现键线分离:

扣盖,拧螺丝,除了键帽之外基本完工:

清理一下看起来干净多了:

这个大USB口就是剪线分离的接线口了,
旁边是键盘的模式档位开关,
原来的入线口现在是个黑窟窿,回头用黑色绝缘胶带贴上即可:

剩余的键帽装上,又从另外一把海盗船惩戒者上“借”了部分键帽:

看起来还不错,有点“高端大气上档次”吧:

插线亮灯,字母“U”下面的贴片灯进水锈坏了,
米粒大小的6脚贴片灯,几乎没法自己修,先这样吧:

海盗船的K70必须装驱动才能实现RGB灯光控制,
现在还没装驱动,先用电竞模式默认的红光吧:

滚轮不光好看,还很好用,全金属滚轮手感还很丝滑:

先这样吧,回头装好驱动再补几张RGB灯光效果。

===========================
我在26楼的回复贴在这里,有普遍性:

按键不触发,一般有三种原因:
1、轴体坏,判断方法短接主板背面的两个轴脚,如果按下不触发但是短接可以触发,可以判断是轴体问题,可以换轴解决;
2、防冲二极管坏,先观察这颗轴体对应的防冲二极管有没有外观损坏,再短接跳过二极管看是否可触发,如果短接可触发,可以判断是防冲二极管坏,可以换二极管解决;
3、以上两方面都没问题,基本就是线路问题,多数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断线,需要飞线解决

找飞线位置:
方法一:观察法,观察线路板铜箔走向,在观察基础上确定位置。
方法二:直接试,这也是我常用的,一般试几次就确定飞线位置了,比看走线方向快多了。

个人方法步骤:
1、主板取出,其他键帽取下,需要飞线的按键装上键帽
2、主板扣放在桌面上,使有键帽的按键保持按压状态
3、打开键盘测试程序,插上键盘
3、找一跟软线,两头剥出线芯,一头保持接触一只轴脚,另一头不断在附近按键同侧轴脚上测试,同步观察测试程序
4、一旦正确触发,即为飞线位置

通常一两分钟就找到了,很简单,只要动手,不需要多高深的技术

网友A:
这做工,比一般的薄膜键盘好太多

网友B:
从不收藏这些东西,只收藏岁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比一般的薄膜键盘好太多

机械键盘从原理上决定,先天就会比薄膜键盘用料多
不过好的薄膜键盘手感也不错,收藏过好几把IBM的SK-8815、8845,也是当年的神器(小二十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不收藏这些东西,只收藏岁月

让你装到了.......

网友C:
兄弟不搞淘宝推广了吗?

网友:
大工程啊;

网友D:
兄弟不搞淘宝推广了吗?还在你的推广中买了不少东西呢。

网友:
没少折腾啊

网友E:
一直也想淘个,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搞淘宝推广了吗?

去年夏天之后就没再做推广,一方面是工作太忙时间上不方便,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值得推的好东西少了,整体经济不景气,商家推广上的投入也更谨慎。
先这样吧,我也一直关注着,看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搞淘宝推广了吗?还在你的推广中买了不少东西呢。

多谢支持啊,一方面现在工作太忙时间上不方便,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值得推的好东西少了,整体经济不景气,商家推广上的投入也更谨慎。
先这样吧,我也一直关注着,看时机

楼主:
欠账太多,买的剪线键盘鼠标太多了,都没时间清理,
有时间就时不时清理一个,多数没拍照,想起来了就拍照发个帖子,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也想淘个,

有时间有兴趣的话,玩一玩还是很有意思的,支持!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名义拆焊工具,换轴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