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拆看我的小电转

楼主(2022-10-07):
便宜小电转。小鹰号。没听过的牌子。不过几十块128vf看着玩吧里面电池不好下面有电池拆解里面齿轮不是塑料的。本来想全拆摆出来的。但里面油太多了。就这样吧实木椅子转了几个孔。送的膨胀螺丝可以转进去,不过退出来在进去头就花了。不过转黑色自攻螺丝很轻松蓝色电池没表示测出内阻48感觉没用了,应该能用几个月吧保护板下面这个三星的是我自己大电转的 测了内阻相差太大了。单颗测出来7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算第一次发帖。编辑的不好。想写一写描述发现写成图片名称了

网友:
《无刷》
最后那个牧田款电池包,三星电池7毫欧,你确定是单颗不是3并?

网友A:
最关心的是电池续行时间

网友:
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
家里用的不多,备一个很不错,干大活就够戗了

网友:
用起来方便。

网友B:
再拆个林肯号看看呗

网友:
明明是小电钻!

网友:
这种就是寿命不长,电池可能半年后就会出问题,机器也用不了1-2年,看着买了便宜,等要用时就指望不上,还是买品牌的,博世200多的手电钻,电池7-8年后还好好的,花钱就省时间,省钱就费时间。买品牌的,何须研究如何维修,拉齿轮,点焊电机,内阻呢,基本家用几年都不用修。还有一种省钱办法就是买通用接口的,比如大艺款,牧田款主机,然后配上靠谱的电池,这样买也便宜很多。

网友:
48豪欧的电池就是糊弄人的,基本没法用

网友:
金属变速箱不能说明什么,材质这东西差别太大了,还要看后面使用的情况,希望楼主能有后续的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心的是电池续行时间

最近没事做  没测。家用装几个面板还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拆个林肯号看看呗

林肯号没有,不过还有两个12v富格的。有空也可以拆出来看看

网友:
后面标注VF的,我都无视。。。。。。。。。。

网友:
电转电转,通电就转,有电就转,没电不转,才叫电转

网友:
把无刷充电钻跟有刷的混在一个商品条目下出售的店家有很多(应该是想以有刷款的低价位吸引浏览者吸引点击进来),但在有刷货机身上直接标无刷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35的无刷电池大艺术好配

网友:
商标写的是无刷电钻 但看拆开的内部电机好像是有刷电机 有欺骗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