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称感应器问题 换上新的后发现称重比实际重量偏重

楼主(2022-10-07):
请问下各位,电子称感应器坏了,卖了个换上后发现称重比实际重量偏重,是感应器有问题?可以调整吗?

网友:
换了这玩意,要重新校准吧

网友:
我的是壳子坏了。好像是有工程模式调整。

网友:
卖了个换上后
参数不配。

网友:
这也修啊,买个新的十来块钱

网友:
不是感应器有问题,是需要校准。

网友A:
比较关心传感器多钱撸的?应该不能比称贵了吧。。

网友:
同问。
个人觉得无论电子称、电子温度计、电子湿度计,由于涉及到传感器特性的个体差异,为了获得准确读数,厂家应该预留有校准办法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校正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传感器多钱撸的?应该不能比称贵了吧。。

感应器4块多,电子称新的也便宜。折腾关键是不想丢了浪费,东西用久了都有感情,不知大家是不是有同感,还有一个就是研究和学习

网友:
肯定有最后校准程序,

网友:
找电子称卖家或厂家要校准方法,我买的一个电子秤说明书上有校准方法,但是进不去,问卖家,说我买的这种没法校准,出厂校准好的

网友:
电子秤出厂前都是需要标定的,因为每个传感器都有离散误差。

网友:
需要进入校准模式,然后根据屏幕提示,用标准砝码校准,我就有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的,可以进校准模式,没敢乱操作,我退出了,要不然就废了,校准模式是这么进的,长按第2个键,然后再按一下第1个按键开机,直到出现CAL就松开,第2个按键,此时会出现一串数字,然后秤盘上重量变化,数字就会动,然后按第2个键,会切换到下一步,屏幕闪烁提示放上对应重量的砝码,到这一步我就没敢弄了,看你这个没有外部存储器,很可能出厂前就写死,无法存储的,如果是不能存储的,再装一个存储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前段时间论坛有讨论砝码的帖子,里面好像是有关于电子秤校准的。

网友:
和万用表一样,要校的

网友:
是宇恒的吗?校准设置得有大砝码,上次校称是用另一称称出容器水重量,好像需要2000克和5000克的,用这两个做标准去设置,这两种砝码不好找。

网友:
感应器是很少坏的,楼主中奖了。换感应器肯定是要校正的,因为感应器都不可能配对每一个电子秤,所以换感应器以后必须进入厂家的初始程序进行校准。

网友:
有砝码就试试校准,有些电子秤随机有100g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