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爱疯八屁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2-10-07):
我的爱疯八屁手机用了四年半了!电池充电一千五百多次健康度还有74!昨天在网上买了一块二手拆机电池换上了!恢复了百分之百!

这东西没有一定动手能力与合适工具的人还有追求完美强迫症的人最好不要换电池!拆机不太好拆!开始用电吹风与小吸盘根本打不开想放弃!后来放袋子里用热水又烫又撬又吸!才打开!拆螺丝时候还有三角形螺丝也没工具!用一个小一字磨了一下才拧下来!关键就是那四条电池胶!就自认为动手能力特别强没把它放在眼里的我来说差点翻车!也可能是用好几年了胶老化了!拉之前也加热了但是全拉断了没拉出一条!又放酒精又用卡片铲!好歹是没爆炸但是电池都变形褶子啦里面还有一半电!!粘胶时候也是比较不好粘,对不好歪了就拿不下来了!防水胶也不太好对准!还好最后还是成功了!

我是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有点强迫症!我原本打算把原装电池完美拆下来的!没想到每年成功!很佩服那些能完美拆下来的人!也许他们的比较好拆!我以前换过爱疯六的电池!好像也拉断了一条!

网友:
原装的电池胶倒点酒精 稍微一翘就分层,很容易取下电池,话说一千多次的循环 效率还剩七十多 已经很好了

网友:
看来自己更换手机电池还是把电量耗尽再换,最怕电池变形着火连累手机也跟着烧毁。

网友:
要把胶条扣起来,然后用一个铅笔慢慢卷,最后再用扁铲拆电池,这样胶条不断电池也不变形。

网友A:
不至于,非全面屏的机还是撬得开的,全面屏就要加热,家用设备成功率很低

电池胶要用卷的,直接拉肯定断,断了就用电吹风加热,不要怕吹久,比泡水安全得多

网友:
刚换了小米的电池,胶带确实容易断,顶多拉一半就断了,只能慢慢撬,换电池倒是简单!

网友:
现在换手机电池都要用热风枪了

网友:
拆过一次果4,换电池都费老大劲,果6以后的,就不敢再动。

网友:
犯不着,充电宝就能解决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还能战斗五年

网友:
关键是电池不好拆,我换过联想zuk的,生怕把玻璃翘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非全面屏的机还是撬得开的,全面屏就要加热,家用设备成功率很低

电池胶要用卷的,直接拉肯定断, ...

iPhone11不用加热,吸盘直接拉就行

网友:
水果手机哪都好,就是电池抠门,容量不大,万年五福一安

网友:
用力这么久  成色还这么新

网友:
电吹风加热

网友:
这手机修一次怕一次

网友:
换电在用几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换个电池又可以用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