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美的3w LED灯泡

楼主(2022-10-07):
2018年淘宝上买的,看生产日期应该是2017年10月,一起买了3个,差不多时间坏了,拆了看看,给各位大侠们过过目(只认识几个元器件,不懂电路,不会分析,评论区还请大家多多发言)

参数

参数

焊点有锈蚀痕迹,铝基板吧,边缘应该是散热胶

焊点有锈蚀痕迹,铝基板吧,边缘应该是散热胶

元器件1

元器件1

元器件2

元器件2

楼主:
丝印很小,可能有误,如果不对,还请大家多包涵

网友A:
将两个拼一个用

网友:
看不 出哪里明显坏了

网友:
只有丢弃了,这种灯多半是恒流集成块坏了,找不到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两个拼一个用

对于坏相同的无效。

网友:
估计灯珠坏了,看电容外观没有问题。

网友:
辛苦节日拆解看不出坏件

网友:
这种灯板用胶黏死了的一拆就坏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省事儿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灯珠烧坏,你这灯珠没看出来有没有坏,量一下

网友:
至少是降压恒流方案,比9瓦阳光照明线性方案好点。修的话最好有一两个备用,互换估计故障点。

网友:
和E27的差不多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电源驱动空载是否有输出?空载电压多少?这种焖烧型球泡,灯珠损坏的功率大一些。

网友:
当年号称神灯,但是其实散热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