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oPro运动相机咪头如何防水?声损还低?

楼主(2022-10-07):
有没有拆解过GoPro运动相机,请问它的咪头如何防水?

网友:
gopro如何做的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好多推荐用防水透气膜,表面有类似荷叶的效果,水进不去,但是空气可以透过,汽车的一些传感器也有用到。

Eptfe膜(超薄膨体聚四氟乙烯)
1、透气:微孔孔径大于水蒸气700倍,防水的同时允许空气顺利通过,可以有效散热,防止产品内壁结雾,平衡内外空间气压。
2、防尘:微孔通道在膜内结成网状立体结构,均匀密集的微孔分布,使灰尘遇到阻隔,达到有效的防尘效果,最小可以捕捉到0.1微米的颗粒。
3、耐腐蚀,耐高低温等。
4、抗紫外线。
5、薄而轻巧,具良好的隐蔽性,为设计和生产带来便利,是防水透气最理想的产品。
6、安装:易于安装,可以通过手工或自动装配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