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儿童智能手表:卡斯加德GSM无线智能终端C16,有充电电流但不开机!

楼主(2022-10-07):
别人给了一个不开机的儿童智能手表,型号是卡斯加德GSM无线智能终端C16
正面

背面

右侧是电源键,但没用,估计是没电了

左侧是SIM卡槽

没充电线,也不知道正负,只能拆开看看
螺丝是T3的

开盖了

盖子一圈有防水圈

触点和磁吸

板上对应部分
V应该是+5V输入,G是地

和手机一样的喇叭

电池看起来没怀孕

翻开

板子非常紧凑

摄像头和天线

电源键和另一个键,复位键?

比较奇葩的是充电座,看样子原设计是用microUSB的,后来改成磁吸,就用了转接线

没看出啥毛病,装好充电试试
翻出偶的万能充适配座,结果一充就满

再用论坛魅色充电器,倒是可以充一会

有充电电流,电池应该没问题

但充完电还是不开机,估计是里面哪里坏了,懒得整了,反正也没用

今天是国庆最后一天,该是到患假期综合征的时候了,相信到明天病情一定会加重

网友A:
儿童手表实践证明使用价值不大。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开关的接触电阻。有可能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手表没修好。

网友:
这手表是不是只支持gsm?现在gsm网都已经退网了,我们这插卡已经搜索不到网络了。

网友:
我家买的是360的,主要是便宜,不到300,后来想想,不如一步到位,买个华为的,好一些
这东西主要是看服务器,小品牌说不上哪天不干了,那定位服务也就没有了。
360估计是服务器慢,定位到是准,就是实时拍照功能不行,需要启动好多次才能连上拍照

网友:
换晶振为802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儿童手表实践证明使用价值不大。

偶觉得还是有点用

网友:
今天是国庆最后一天

网友:
假期结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开关的接触电阻。有可能开关接触不良。

懒得折腾,反正也没用的地方

网友:
这小电池,你用这充电器电流太大了,所以一充就满,50MA就够大的了,你这最少500MA。

网友:
粉红色,多半是小MM用的

网友:
结构挺紧凑,没进水应该能修好

网友:
能开机也没啥用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修不好就拆开看看

网友:
备个万能充电座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直接对电池充电看看电池充满电压是多少?

网友:
没有起死回生,甚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