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阻值总是跳,是不是质量不好,应该换掉?

楼主(2022-10-07):
在线测指针万用表上的某个电阻,阻值从几欧到几十欧到几百欧,不停地跳来跳去,换了好几个万用表都是这样,是不是说明电阻质量不好应该换掉呢?
测标准电阻就非常舒服,阻值稳定,一测一个准,不乱跳

网友:
把电阻放到烘箱内100度的温度老化半个小时,再去挑选。

网友:
装在机子上的要拆下来测试

网友:
出现这个情况,感觉它不是普通的电阻,或者是受电路其它元件的影响,焊下来单独测量一下。

网友:
在线测只能凭经验测大概。感觉有问题断开1脚测量

网友:
怀疑个其他原件有并联,比如电容。

网友:
直接换就是然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A:
电阻不能在线测量。虽然也可以,但是只能参考,如果要准确测量的,是需要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能在线测量。虽然也可以,但是只能参考,如果要准确测量的,是需要拆下来的 ...

把电源关了,把电池拿下来,这样没有电源了就可以在线测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