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820V2刷集客AP几个注意事项

楼主(2022-10-07):
最近刷了几个E8820V2,这个各大论坛还是好火的二手货,关键是便宜配置还过得去,当然在大家不断刷机问题不断中,一是拉高了这货的价格,二是拉动了不少相关配件的出售,如340类的编程器、TTL线、闪存、内存芯片等,也拉动了快递业哈,可说也局部拉动了GDP不少
茶话说完了,说正事。
我是个初学者,都是根据各位网友的教程一步一步来的,但各人的环境不一样,硬件也略有区别,所以要实现刷机成功也会略有些不同。也经常有好友网友分享出来的教程,初学者没成功或成砖两人怼起来了。

这样的情况真的没有必要,分享出来的教程我认为别人肯定是成功才分享的,至于我们没成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成砖的风险,这也让不少高手寒了心不再发帖,也就不存在 有人怼的事了。
中兴E8820V2要说帖子特多,特别是反映刷机后无线信号弱或掉5G的特别多,也有不少帖子在大家的回复和解答中指出了解决办法,可有些朋友还是没细看后面的回复,只看楼主导致出了些问题。
我最近两个月从各平台撸了两台E8820V2练手,由于是初学者很小心,尽量不成砖,因为自己的焊接水平不过关呀。结合我刷的两台E8820V2,发现按步骤和要求来刷,无线信号不差,比原来直接买的刷机成品(极路由刷好的Q50和E8820S刷的Q50)还略强点。
具体刷机步骤各位朋友发了不少我就不重复,只说下我碰到的情况供大家参考。昨晚刷机是第二次刷它,相对熟悉多了。只是要注意如下几点:
1、E8820V2刷机用的U盘一定要是FAT格式
不然在路由器系统中不会认得的。会有类似如下提示:

# cat breed.bin > /dev/mtdblock1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2)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3)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4)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5)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6)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7)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8)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19)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0)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1)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2)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3)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4)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5)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6)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7)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8)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29)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0)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1)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2)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3)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4)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5)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6)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7)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8)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39)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40)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41)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42) failed
FAT: Directory bread(block 543) failed
cat: can't open 'breed.bi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TTL与路由器的连接可通电前,也可在路由开始启动后。但TTL线与路由器连接要可靠,不然会问题不断。
出现问题时可换种思路考虑。
昨晚第一次接好TTL线后都正常,忘了敲键盘,等完全启动后再按回车一直没出现登陆窗口就重启路由,可重启后终端窗口就没输出了,检查发现路由上的GND插针没焊牢。重新焊好后像原来一样接好线。却在终端窗口没输出,这为是何?把U盘拔下也不行,把TTL连接线也拔了路由就启动了。等路由前面的指示灯亮后再插上TTL线就有正常的输出了,这是第一次刷8820V2时没出现也没人提到过的情况,这时再在终端窗口下操作就一切正常并刷好BREED。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不知道,由于都是二手路由,供电不足还是么回事也搞不懂。反正原来是插好TTL线引起,也可能是USB转TTL小板隔离不到位?各人买的不同所致。因为我原来一直用自己几年前刷中九时用CD4069还是4011做的COM转TTL线+USB转COM成品线刷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原来要把两根线对接,前几天在多多上花10元买了一只USB转TTL模块成品,昨晚用这个成品 出来过这种情况,看到论坛不少朋友说TTL没有输出,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才特地发帖写出来。
3、刷BREED前一定要备份原路由固件,为后面提取EEPROM用。
之所以说要按步骤来操作,这个备份就是如此重要。备份到U盘上后,一定要查看下是不是备份出来了。如果像前面说的U盘不是FAT的一样不能备份成功的。检查的确备份出来了,一定要把U盘从路由器拔下插到电脑上并拷贝出来,确认数据没问题再进行后面的刷BREED操作。
4、刷好BREED后,路由启动进入BREED中看到的MAC地址全是FF,要在BREED中更新EEPROM,这个一定要用原机固件中导出的EEPROM才能保证无线信号最强。
虽然网上各种教程提取EEPROM的不少,也有现在的PYTHON脚本但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下载的链接(现在那个帖子的35楼已经删除了下载链接),自己虽然原来也提取过EEPROM但这个操作好麻烦也怕出错,就直接用https://cjd6568358.github.io/router/index自动提取了。
更新用备份固件导出的EEPROM后,发现还是有MAC没改正,必须手动改过来,共要改三处(借用网友图片)。这个MAC在路由器背面有,最好在刷机前在系统中复制出来。

5、最后在BREED中刷集客242P的固件,一定要用这个型号的AP固件,不然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
fat32也不识别吗?

网友A:
坛友,主路由用什么改的?介绍下,我们学习+拷贝下~

网友B:
e8820v2和e8820s这两款路由器目前问题确实很大,尤其是无线信号,一是信号质量太差,衰减太厉害,二是信号经常会断开。
建议大家把无线关闭了,当有线路由使用。

网友:
感谢无私的分享!8820 V2当主路由器内存小了点但比8820S稳定点,8820S改SPI闪存后无线更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主路由用什么改的?介绍下,我们学习+拷贝下~

我用的Q50的,买的别人改好的哈。再说集客AP自带微AC或云AC,不用路由直接接光猫也行,家用终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8820v2和e8820s这两款路由器目前问题确实很大,尤其是无线信号,一是信号质量太差,衰减太厉害,二是信号 ...

我刷的两台8820V2就没你说的问题呀,有问题好多是刷时没按操作步骤和要求来导致的,不刷回去原厂的EEPROM无线就会多少有问题。第一台8820V2试过不刷自己备份固件的EEPROM或乱改下MAC,重启后就没无线或没5G,进BREED中再刷原厂EEPROM就好了。

网友:
虽然不太懂,但能看出个大概。弄这东西经验很重要,很辛苦呀,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路由器用着还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器用着还可以呀

对呀,比K2配置高多了,与K2P相当只是内存少点,关键是便宜才40左右包邮。

网友D:
有人说集客用博通稳也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集客用博通稳也不知道真假

这个听说比MTK漫游强不少,MTK也稳呀,只是无线自动漫游要的慢了点。

网友:
在用,使用效果不差,千兆口这价格也没得说了

网友:
e8820v2没有,e8820s手头倒是有一个,EEPROM这个要弄好,不然无线就费了。自己做了老毛子和openwrt闭源驱动固件,测试还是老毛子无线信号好和原厂没多少区别,openwrt只有2.4比老毛子差5g很稳定。集客固件没试过,相比原厂老毛子应该最好。

网友:
我只有个e8820 V1,没啥固件,用的原机固件,也挺好的。

网友:
现在集客好像挺火的,这么多人刷!另外也侧面证明了大家的房子面积都挺大的!

网友:
摸了摸我的好几万元的k2p,还是继续服役吧,毕竟价格在那摆着

网友:
帮顶,我已经弃坑了,现在家里的路由都能堆成山
现在一台电信无线路由光猫,和一台中兴wifi6服役中

网友:
8820V2是目前刷AP性价比最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小概率会出现无2.4G或者5G,是完全没有发射那种。这种只能拆了无线的芯片,用来做AC还是很香的。另外也会有小概率出现运行一个月后死机,然后出现广播风暴,建议换新版本估计,并设置为一周一重启。刷了差不多50台得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