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安桥C-701XG CD机,求激光头代换方法

楼主(2022-10-07):
这台CD机是很早以前从朋友那购入的,放假时翻出捣鼓下,发现不能读光盘了,以前是拆过的,今天再拆开来看看,顺便请大神们指点下什么修复这外光头或有代换的方法,先谢了!这台CD机查了一下指标还是不错的,频响20Hz-20KHz,动态范围100dB,失真0.002%。用的是PCM58解码,算是90年代的中档机吧。

CD机的前脸

CD机的后面

CD机的内部主板

电源,是不是小了点配不上这个机子的大块头。

CD托盘,比较厚实,好像是金属的。

解码器PCM58,每声道用一片。

主控电路

机芯控制电路

同轴和光纤输出电路

机芯和支架

光头

光头型号BA2Z,就是这个不读光盘了,通电试了一下没见有激光输出,估计挂了。请各位大神支招看这个光头修复或代换的?

网友A:
帮你查了下光头型号是东芝TAOHS-KP1,这CD机解码芯片用的和天龙8900功放的一样,是算当时的中档解码。

网友:
估计难,买过二手的一部建伍8020,代换失败,扔了

网友:
中规中矩,有代用光头的话还是值得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查了下光头型号是东芝TAOHS-KP1,这CD机解码芯片用的和天龙8900功放的一样,是算当时的中档解码。 ...

谢谢帮忙,拆开了光头的座子与TAOHS-KP1不大一样,估计安装不上。

网友:
只能说中早期的光头很娇贵,不像后期的集成了伺服和抗震,想要清洗光头光路组件很难,一旦拆了大概率会废掉!

网友(2022-12-20):
日本的古董电器没必要折腾了,配件很难找到替换的,浪费时间也浪费钱。

网友:
外表看像草帽LED灯珠

网友:
芯片用的还不错!当年价格不低,是中端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