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台达的PLC不知道怎么玩了…

楼主(2022-10-07):
去年朋友给人家厂子搬家垃圾堆里有几个他给我拍照片问我要不要…我就让他捡了个回来…吃灰很久了…

网友A:
台达这款仿的是日系三菱fx2n-32mr,编程指令长得跟三菱的指令基本一致,连编程方式都是从上往下一条直路

网友:
这东西貌似很贵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这款仿的是日系三菱fx2n-32mr,编程指令长得跟三菱的指令基本一致,连编程方式都是从上往下一条直路 ...

软件不通用吧

网友:
高端货色玩不来

网友C:
台达,西门子,三菱我都有收藏,学了一下西门子还算简单,其它啃不动,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通用吧

当然不通用,台达有自己的软件。实际上目前plc行业里最烦的就是每种品牌,品牌的每种系列,甚至系列的每种型号都有自己的组态软件。所以大牌plc厂家现在逐渐统一组态软件了,例如西门子的博图全家桶(200smart是个另类),三菱的gx works3等

网友:
不懂,看看楼上各位大神的解答。。。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达,西门子,三菱我都有收藏,学了一下西门子还算简单,其它啃不动,懒 ...

我的情况刚好相反,西门子的啃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门,其次是欧姆龙,感觉比较简单的还是三菱

网友:
这东西都 是要专业的人员才能搞明白

网友:
PLC有点专业了,玩不来

网友:
不像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西门子,三菱我都有收藏,学了一下西门子还算简单,其它啃不动,懒 ...

其实说起来都比单片机简单的多…只是还需要花时间去学就不好玩了…主要是用不到啊…

网友D:
还有没有其他的,台达的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其他的,台达的不好玩,

没有了,这个还是朋友捡来的…

网友:
有地方用就值
不地方用或不会玩,就没啥价值
机电、电气的玩似的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