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助焊剂的0.5mm 0.65mm 中心间距的lqfp ssop手焊效果图

楼主(2022-10-07):
丙三醇和松香混合物的助焊效果,焊完不发黑, 基本没有残留

网友:
需要清洗嘛?

楼主:
丙三醇沸点290摄氏度, 温度够就不用清洗

网友A:
直接写甘油呗, 我还去查了下丙三醇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甘油呗, 我还去查了下丙三醇是什么鬼

忘了标上了,  另外英文是 glycerol
主要是这个东西沸点比较合适, 能水洗, 无毒性能作为食品添加剂, 而且很便宜

网友:
好的松香也很重要

楼主:
上面图中其中一个64脚的ic用的普通纸盒松香和甘油混合物焊接的

不知道为什么加了甘油就不出黑渣了,

网友B:
开塞露的成分是甘油吗?

网友C:
能保证甘油会完全挥发掉吗?这东西有一定的吸湿性,残留时间长了,会导致绝缘性下降吧。

网友:
啊,甘油哦,化妆品添加剂

网友:
看着很干净 效果挺好

网友:
确定甘油可以吗??我用甘油加热松香冷却后松香凝固在甘油表面 并不相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塞露的成分是甘油吗?

是甘露醇

网友D:
用乙二醇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乙二醇应该也行

乙二醇沸点更合适, 不过有毒啊丙二醇的沸点也合适, 且无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保证甘油会完全挥发掉吗?这东西有一定的吸湿性,残留时间长了,会导致绝缘性下降吧。 ...

用多了应该不能挥发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甘露醇

搜了一下,还真有用甘露醇的
“开塞露
西药
常见的开塞露有两种制剂,一种是甘油制剂,另一种是甘露醇、硫酸镁制剂。[1]两种制剂成分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都是利用甘油或山梨醇的高浓度,即高渗作用,软化大便,刺激肠壁,反射性地引起排便反应,再加上其具有润滑作用,能使大便容易排出。

再搜甘露醇,发现还是甜味剂。

这甘露醇用途真多,凡是“开口”的地方都用得上。

网友E:
关键混合比例多少,需 需要加热什么的,楼主也没说清楚,不便于坛友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混合比例多少,需 需要加热什么的,楼主也没说清楚,不便于坛友仿制

这个贴说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239-1-1.html
加热时边加松香边搅拌直到合适粘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