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能当可调电源吗?0-250可调最大电流只有2A,如果调到220是不是就是...

楼主(2022-10-07):
0-250可调最大电流只有2A,如果调到220是不是就是隔离变压器?
当可调电源直接加整流桥和一个滤波电容呢行吗?用400v电容对5V输出有影响吗?

网友A:
这是自耦式的,本身就不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耦式的,本身就不隔离的。

谢谢

网友B:
不能做隔离变压器。
可以整流滤波做可调电源用,但不隔离触电不商量!

网友:
自耦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摸不得

网友:
自耦变压器,用于220V交流电电压调压,以前220V交流电电压不稳定用它手动调节至220V。

网友C:
这个升降压力 因是效率最高的了。220v2a  400w也不低了,可惜不是隔离变压器,火线会电人

网友:
自耦变压器(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做隔离变压器。
可以整流滤波做可调电源用,但不隔离触电不商量!

学习了,谢谢。共用线圈,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降压力 因是效率最高的了。220v2a  400w也不低了,可惜不是隔离变压器,火线会电人 ...

谢谢,刚学习了一下,共用线圈,如果不小心断开零线输出端直接变220,太危险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非隔离

网友:
外壳上有标示是共用线圈,自藕式调压器非隔离。

网友:
并且不稳压

网友:
如果你分的清火零线,并且了解自藕变压器的结构且能正确接线,这玩意在36v以下还是安全的。当220v隔离变压器就不要想了,分分钟送你走

网友:
这是自耦调压器,可以调压,但不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