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2-10-07):
手里有个迈科微mw6208的U盘,上面是1G的海力士颗粒,这是成品U盘,前段时间发现拷贝进去的文件有问题,把U盘拿来跑圈不过,发现很多坏块,找到量产工具量产的时候始终有一半坏块,只能量产出一半的容量,490M左右,软件没固定容量,折腾一段时间就懒得折腾,把颗粒焊下来弄到芯邦CBM2096上面,量产,ECC开4,成功开全容量出来,拿去跑圈也能过了,,,,够奇葩,另外弄一个1G的颗粒焊到迈科微mw6208上面也能开全容量出来,跑圈也过,意思是这两个主控板跟颗粒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之前为了测试mw6208这U盘,我还特意拷贝了图片进去,

网友A:
这和出女朋友一样,两个不合适。换换没准就对了

楼主:
这是在芯邦CBM2096上面洗了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出女朋友一样,两个不合适。换换没准就对了

所以没弄懂咋回事,

网友B:
会不会是焊接上的问题所致,重新焊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焊接上的问题所致,重新焊接一下。

这是成品U盘,不是我焊接的,清华紫光标的U盘,颗粒上还有08年的碎纸标,如果焊接有问题,不应该一半容量能正常用,在发帖之前就已经把颗粒换到另一个主控板上面了

网友:
很正常,主控不一样,我都是把安国量产不过的颗粒扔给芯邦,芯邦量产不过的扔给一芯,往往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