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码管怎么加高

楼主(2022-10-07):
买了个时间控制器模块,到手后发现个问题,数码管太低了,如果加高有什么好办法呢?难道只能每只脚焊加长线了?

网友:
换个新的数码管

网友:
切片亚克力贴上

网友:
先拆下来,然后利用手头的就便材料加高。。。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都不这么直接焊,下面加个芯片座,插上就高了

网友:
脚又不多加吧

网友:
飞起来就能飞得更高

网友:
加个芯片座

楼主:
搜到有卖插针插座的,这个行。

网友:
把腿加长就行了

网友:
再买相同数码管摞上,原装不动

网友A:
加个玻璃片就行了

网友:
撤下来,引脚加长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玻璃片就行了

最少需要8亳米右。如外壳加玻璃,里面像个窟窿。

网友:
9楼的办法可行,简单、直接!

网友:
卖家不是有图吗 买之前就知道是什么样了 还买

网友:
买那种母孔的插针当IC插座用,根据高矮调节层数试一下。

网友:
每只脚焊加长线或者买母座

网友:
按需加高的尺寸加个IC插座,或是排插母座就行了。

网友:
用新电阻脚螺旋状插入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