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事折腾给鱼缸造个景,整个莫斯树

楼主(2022-10-07):
最近总想给鱼缸再造个景,整个莫斯树,在陶特上买了两个树根,价格到是不贵
拿到手感觉形状也还可以,但不是自己想要的,对付用吧,随机发货

买了便宜的莫斯,20克,还送了一捆绑线

单拿出来形状都还可以

绑完了莫斯,感觉还没有全裸好看呢!

这种莫斯树要配草坪,可是我用的陶粒砂,不太适合种贴地草,必须根系发达才能固定,所以现在满缸的扭兰
可能还要买些树枝和结构胶,绑线不太好固定,没有胶灵活

网友A:
要配合石头才行。你太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配合石头才行。你太随便了

嗯,感觉好像整错了,我看他们成品都是只有枝头那里有莫斯,树干上没有
石头也得整几个,就是舍不得下面那些水草,都拔掉太可惜了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

网友:
伺候这玩意可得好功夫了

网友B:
没水草灯一段时间就枯黄了,多大的缸才养几只红绿灯?

网友C:
扭兰好养吗?我都是九冠很好养。其他很多种草都试过全死了就九冠活得好好的。你那树丫状态很不错了。我买的几次都是直直的没有一点造型就不敢买了.

网友:
养上一段时间以后树根上长青苔了就好看了

网友D:
我养鱼最痛苦的是养两周水就绿了,怎么过滤都不行,赶不上绿的快

网友:
比重比水大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水草灯一段时间就枯黄了,多大的缸才养几只红绿灯?

60缸,上一批30条斑马都死光了,新上一批红绿灯,20条,试水的,以前没养过,怕不好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兰好养吗?我都是九冠很好养。其他很多种草都试过全死了就九冠活得好好的。你那树丫状态很不错了。我买的 ...

我缸里剩下的都是比较好养的,扭兰串根,一颗能串好多,得经常处理,还有一颗像芹菜的水草,也好养,随便一偏叶子都能发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养鱼最痛苦的是养两周水就绿了,怎么过滤都不行,赶不上绿的快

水绿是没有消化细菌吧,需要大量的底砂或者那种菌室,裸缸最容易绿水,也可以加个紫外线杀菌灯,灯除绿水快,同时也会杀消化细菌,裸缸可以用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绿是没有消化细菌吧,需要大量的底砂或者那种菌室,裸缸最容易绿水,也可以加个紫外线杀菌灯,灯除绿水 ...

这么多学问呢,当时就是一直过滤,但是赶不上绿藻增长的速度。绿的不成样子了就换水,鱼缸还不小,换一次水老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缸,上一批30条斑马都死光了,新上一批红绿灯,20条,试水的,以前没养过,怕不好养 ...

水温如何?这些都很皮实的热带鱼很好养。

网友:
拿上路亚,挂上串钩,随便找个池塘抛出去,不一定能钓着鱼,但大概率会拉上这种树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温如何?这些都很皮实的热带鱼很好养。

都是白点病,烂腮,烂尾,各种病,用了土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黄粉,都不管用,单拿出来泡好了,放回去没两天,就还得病,后来死的就剩4条小红鱼,才停下来,水温夏天25,26,冬天开加热,也基本这个温度

网友:
斑马鱼是最好养的,还有黑莲灯。

网友:
还是做的蛮好看的。

网友:
缸壁长绿藻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