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超霸子母弹

楼主(2022-10-07):
一个无线门铃的超霸电池,估摸用了一年多了,直接换电池。旧的拆。

毫无悬念的子母弹,一个下八个。

LR932纽扣电池

电压单个大概1.480到1.486电压,其实还能再用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时间比较久了,量取的电压很多都是虚的,加点负载就掉电很厉害了,我之前小米温湿度计上面的3v纽扣电池,显示的数字已经看不清了,拿下来后测量电池还有2.8v,用万用表自带测1.5v电压的测量了一下,一拉到底只有不到1v。

网友: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拆

网友:
拆下的还能淘到可用的吗

网友:
23A12V的电池。

网友:
这电池还真的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叫。。。。。组合式电池?

网友:
这个的成本会比较低吗

网友B:
23A是型号,不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时间比较久了,量取的电压很多都是虚的,加点负载就掉电很厉害了,我之前小米温湿度计上面的3v纽扣 ...

这种叠在一起的电池,有时候会有铜锈,导致内阻增大

网友:
23A电池里面就这样,同样的,9v电池里面就是6片椭圆形的纽扣电池

网友C:
头一次见拆这电池这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拆这电池这价格不便宜吧

一两块钱

网友:
以前拆过,里面是氧化银的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A是型号,不是电流

长知识了,还说这么小电池怎么能有23A呢

网友:
这叫积层电池

网友D:
拆下的电池用到小闹钟上不知道还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的电池用到小闹钟上不知道还行不行。

1,闹钟用不到这么高电压。2,这种电池空有电压高,不能提供那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