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净水器水龙头换芯续命记

楼主(2022-10-07):
家里净水器龙头,用了2年后开始漏水,出水口下每天一滩水迹,于是换了个新的……
最近老人房子里的净水龙头也开始漏水,于是,打算把拆下的龙头找出来修修再续命。

拆下来的龙头全景,将转轮中间的盖子翘开。

这个螺丝拧下来,转轮慢慢拔出来。

有个半球形的装饰盖要拆,原以为是拔出来的,拔了很久没动静,后来发现里面有螺纹,是转出来的。

中间的阀芯用扳手拧下来,

拆下来的阀芯如图,里面有铜锈了,看来以后用净水机的水,要先放水5-10秒。

照着尺寸去淘宝买替换阀芯 15块2只包邮,原路径装回,ok完工。

网友:
这个不会那么寿命短

网友A:
密封圈漏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漏了还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底部密封圈弹力不足,不过新买的阀芯上带了密封圈,整个一起换了省事些

网友:
新的好像小点,久的胖点

网友B:
这个地方换316不锈钢的阀门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替换阀芯 15块2只包邮 还是贵了

网友:
这个只换前面的硅胶圈就可以 磁芯不会坏 每次看到坏龙头我都是拆下开关留着 等漏水我就拆零件组装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换硅胶圈和阀芯就可以,更便宜。阀芯有左右两种

网友:
装上不要压太紧,不漏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硅胶圈变形的可能性更大,直接买硅胶圈和陶瓷阀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水管等看得见的,比电子类好整些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龙头,但是没坏。
如果我的坏了,肯定是换新的。
现在新款那么多,这个也太丑,质量太差了。

网友C(2023-10-25):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换316不锈钢的阀门是不是更好一些。

符合国标的不锈钢是304以上级别的(包括316),基本没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国标黄铜有少于1%的铅。
两者相比铜阀芯析出的铜和铅比不锈钢的多,虽然仍符合国标5μ克的最高标准。
所以实验室用不锈钢管道龙头阀门。
净水器出水还用黄铜阀门,难怪有人说反渗透出来的水又被重金属“污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符合国标的不锈钢是304以上级别的(包括316),基本没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国标黄铜有少于1%的铅。
两者相 ...

记得以前好像说有个什么台湾的红点阀芯很好

网友:
我家也是净水龙头漏了,直接换304不锈钢的,手感也不错。净水器自带的龙头成本控制简直就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符合国标的不锈钢是304以上级别的(包括316),基本没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国标黄铜有少于1%的铅。
两者相 ...

看来还是不锈钢好。最好连阀芯也是不锈钢的。